89c51中断的问题~~~~~~~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哈

楼主:
请帮各位帮我看看为什么interrupt0总是不被执行?当高电平进来时,interrupt0开始执行,同时定时器开始定时,直到下一个高电平进来,定时也结束,这样可以吗?请各位大侠帮忙修改下,谢谢了~~~~我实在不太明白为什么了
#include"at89x51.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define timer 2000000//晶振12MHz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long count;          //计数器
sfr CKCON = 0x8f;

void delay(uchar time);
void WriteP1_0(uchar nowbit);
void WriteData(uchar addr,uchar pos,uchar dp);
void WriteLcdData(ulong number);

/*对使用了的端口及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在转速仪中用到了以下端口:
P3.1(TXD)口用作lcd的DATA输入口;P1.1作为lcd的片选控制端;P1.0用着;T0、T1、UINT0、UINT1都接入到方波信号输入端;
X1、X2用作两分频的时钟信号输入;RD与P1.5用来控制输出频率或者转速*/
void reg_init()
{
        ET0 = 1;
        CKCON = 1;                                  //6时钟模式
        TF1 = 0x1;
        P1_0 = 0X0;                                //    DATA
        P1_1 = 0X1;                                //   /WR
        P1_2 = 0X1;                                 //  /CS选通端
        TCON = 0XFE;
        EA = 1;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nowbit reload        */
}

/*UINT count_speed()
{
        UINT speed;
        UINT frequency = 0;        //频率
        speed = frequency*60;
        return speed;
}*/
uchar flag = 0;
ulong count1 = 0;                  //计算计数器溢出的次数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if(flag == 0)
        {
                TR0 = 0;
                TH0        = 0x00;                  //定时0.002ms
                TL0 = 0x20;
                count1++;
                ET0 = 0;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计数器0
        }else{TR0 = 0;}
}

void t_int0(void) interrupt 0
{
        TR0 =1;
        flag = 1;
        //TR0 = 0;//关闭计数器0
        //count1 = 0;;
//        ET1 = 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

ulong count_frequency()
{
        //UINT time;        //转一圈的时间
        //UINT tcount = 0;
        //tcount = time0_count();
        //time = count / timer;
        ulong frequency;        //频率
        count = TH0*256+TL0+count1*65536;
        frequency = (timer*10*60)/count;
        return frequency;
}

void main()
{
        void reg_init();
        volatile ulong frequency;        //频率
//        UINT roundspeed = 0;  //转速
        TMOD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模式 方式一
        while(1)
        {
                if(flag == 0)
                {
                        EX0 = 1;
                        IE = 0X82;
                        IE0 = 1;
                        IT0 =1;
                        frequency = count_frequency();
                        TR0 = 1;
                 }

                else if(flag == 1)
                {
                        EX0 = 0;
                        count1 = 0;
                        flag = 0;
                }
//                roundspeed = count_speed();
                WriteLcdData(frequency);
        }

网友:
测速啊,用边沿触发中断好了

网友:
乱七八糟的,试试这个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c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rqTimes;
bit Falg_TimeOut;

void Time0_IRQ()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3C;
        TL0 = 0xB0;//50mS
        if(++IrqTimes >= 10)
        {
                IrqTimes = 0;
                Flag_TimeOut = 1;
        }
}

void INT0_IRQ() interrupt 0
{
        if(! Flag_TimeOut)
        {
                Tick++;
        }
}

void RegisterInit()
{
        ET0 = 1;
        EX0 = 1;
        //CKCON = 1;   //6时钟模式
        P1_0 = 0X0; //    DATA
        P1_1 = 0X1; //  /WR
        P1_2 = 0X1; //  /CS选通端
        TCON = 0X01;
        EA = 1;
        TMOD |= 0x01;              /* TMOD: timer 1, mode 2, 8-nowbit reload        */
}

void main()
{
        RegisterInit();
        TR0 = 1;

        while(1)
        {
                if(Flag_TimeOut)
                {
                        WriteLcdData(Tick * 2);
                        Tick = 0;
                        TH0 = 0x3C;
                        TL0 = 0xB0;
                        IrqTimes = 0;
                        Flag_TimeOut = 0;
                }
        }
}

网友:
2楼挺好。

网友:
2楼的确实不错,但是我这个外部中断怎么都不响应~~~~~~~~~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仿真器是坏的了,但是仿真器的脚上输入的就是方波~~~~~~~~~靠实郁闷了

网友:
这个程序是很好,但是对于测试要转速在3--10000转每分钟来说,精确度低了,范围小了,
我想通过计数器的值来测出一个转速脉冲的所用的指令条数,然后用1s(或者一分钟) CPU可以执行的条数,来求出转速。
这个方法可行吗?如何测出这个转速脉冲的计数器的值呢?谢谢各位支援
引用 网友A:
乱七八糟的,试试这个

C/C++ code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ck;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rqTimes;
bit Falg_TimeOut;

void Time0_IRQ()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3C;
    TL0 = 0xB0;//50mS
    if(++IrqTimes >= 10)
    {
        IrqTimes = 0;
        Flag_TimeOut = 1;
    }
}

void INT0_IRQ() interrupt 0
{
    if(! Flag_TimeOut)
    {
        Tick++;
    }
}

void Regi…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设置IP试试
反正程序是没有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