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红外和串口

楼主:
我近来需要添加一个红外支持,我用的是2440,在板子上接了红外接收头,想把红外加进去,请问红外和串口所用的驱动是一样的吗?还是需要另外写一个红外的驱动呀?我现在只用串口驱动:serial_2440.dll,哪位朋友知道我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才可以把红外支持加好呀!谢谢 了!

网友:
三星原厂BSP是有一个串口专门配置成红外的。
修改串口注册表+红外驱动DLL打包,具体名字忘记了。看看注册表就知道了。

网友A:
和串口同一个dll的.多加一个hwobj结构用于红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串口同一个dll的.多加一个hwobj结构用于红外。

红外能跟串口共用一个物理通道?还是某个物理通道用成了红外就不能做串口用了?红外跟普通串口互斥吗?

网友:
红外能跟串口共用一个物理通道?还是某个物理通道用成了红外就不能做串口用了?红外跟普通串口互斥吗?
不用互斥只是比较相同的代码,毕竟用的不是一样的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能跟串口共用一个物理通道?还是某个物理通道用成了红外就不能做串口用了?红外跟普通串口互斥吗?
不用互斥只是比较相同的代码,毕竟用的不是一样的IO

进系统肯定是同样的IO,就是那个物理的UART

网友:
请问:怎样多加一个hwobj结构用于红外!谢谢了!

网友:
我的开发板是2440的。hwobj结构在 ser2440_ser.c 有变量定义,在ser2440_hw.c中实现。
看一下源码应该比较清楚。2410的bsp对应ser2410_ser.c ser2410_hw.c

另外,2410的串口可以工作在红外和普通串口模式,通过ULCONX寄存器选择。

相当于一个串口要么工作在普通模式,要么工作在红外模式。不可同时工作在两种模式中

网友:
红外串口在系统相当于一个串口。底层配置成红外串口,就自动进行红外数据的解析,驱动层收发数据跟普通串口就一样了。

网友:
要改成IR口。貌似是成了ADC了。。。。要做一个遥控的配对表。你的遥控键值要跟表里的匹配。
应该不会很难。
还有个建议。。如果行的话整一个I2C的带ADC口的MCU来做好了。。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