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对SQLServer2000操作问题

楼主:
具体的程序如下:
const  string LocalDatabaseSource="Task.sdf";////数据源路径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RemoteDataAccess rda=new SqlCeRemoteDataAccess();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Engine engine=null;
                        this.SqlCESvrAgentUrl="http://wweiqqi/SQLCE/sscesa20.dll";
                        this.RemoteSqlServerName=WWEIQQI;

                        this.RemoteConnString="Provider=sqloledb;Data Source='"+this.RemoteSqlServerName+"'; Initial Catalog=Task;User Id=sa;Password=sa";

                        if(File.Exists(LocalDatabaseSource))
                                File.Delete(LocalDatabaseSource);
                        //////创建本地的用户数据库文件用于RDA的PULL
                        engine=new SqlCeEngine("Data Source='"+LocalDatabaseSource+"'");
                        engine.CreateDatabase();
                        engine.Dispose();

                        /////// Set the RDA properties
                        rda.LocalConnectionString="Data Source='"+LocalDatabaseSource+"'";
                        rda.InternetUrl=this.SqlCESvrAgentUrl;
                        rda.InternetLogin="";
                        rda.InternetPassword="";

                        try
                        {
                                string sqlceString="select * from PeopleTable";
                                rda.Pull("PeopleList",sqlceString,this.RemoteConnString,RdaTrackOption.TrackingOnWithIndexes);
                        }
                        catch (SqlCeException e)
                        {
                                MessageBox.Show(e.Message);
                                return false;
                        }
                        finally
                        {
                                rda.Dispose();
                        }
当运行到rda.Pull()时系统出现如下的错误:
a requst to send data to computer running IIS has failed,for more information,See HRESULT.[...]
请问,错在哪?望高手指点!

网友:
WINCE操作SQL2000?一般都是操作SQLCE吧?然后再用SQLCE和SQL2000同步。没直接操作过SQL2000,只能帮你顶下。

网友:
高手哪去了?快给予指点阿
我自己顶了

网友:
先把SQL CE 组件加进去,然后去玩一玩-----建立数据库,数据表,加记录什么的。慢慢来!

网友:
a requst to send data to computer running IIS has failed,for more information,See HRESULT.[...]

你查下返回结果是什么,然后再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