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ahans 300 诡异的问题 ~~~

楼主(2008-08-27):
Monahans 300 诡异的问题 ~~~
我的平台是 CE5.0+Monahans 300,存放镜像的NAND为128M,RAM 64M,FlashStorge 2G;
当我系统镜像大于32.8M的时候,我装的A4输入法不能用,而另外的输入法却能用,但系统镜像小于等于32.8M的时候都能用。
怎么会这样?当镜像大于32.8M的时候,怎样能使所有的输入法都能用,有什么办法解决?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AM 太小了?

网友B:
不可能,64M的RAM足够了,而且系统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用evc的工具查看一下系统起来后还剩多少ram了。
也要看一下A4输入法起来后要用多少ram

网友D:
哪个工具,tools 下面的吗?什么名字?请具体点

网友E:
我使用了其他工具,看了,RAM还有很多,而且,输入法起来前后,RAM变化很小。

网友F:
大家都谈谈自己的看法啊,说不定就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