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A0 12 00 00 14后的指令

楼主:
手机STK菜单交互时发出A0 12 00 00 14后的指令
随后给出D0 12 81 03 BC 01 04 82 02 81 82 92 07 01 3F 00 7F 20 6F 7E 90 00

我想问各位高手这条指令执行后如何不让SIM复位呢?
谢先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别人不知道你系统的情况,很难回答的!复不复位应该是控制发的AT命令了!

网友:
是一个智能sim卡模拟器,主要做测试用的,就是执行此命令后SIM卡肯定要复位的,就是想办法再执行其他指令或者,其他错误能否让ME不再去复位SIM

网友:
//
FETCH
A0 12 00 00 14
D0 12 81 03 BC 01 04 82 02 81 82 92 07 01 3F 00 7F 20 6F 7E
90 00
//A0 12 00 00 14 是命令头,CLA = A0表示 TELECOM 应用,INS = 12 表示FETCH,P1 P2 = 00 00 是参数,P3 = 14 是数据的长度(或返回数据的长度)表示( 20 )
//--D0 12 其中D0是FETCH的Proactive SIM Command tag12 表示后面的数据总体长度为18
//----81 03 BC 01 04 其中
//------
81 Command detials tag03 是长度( 3 ),BC Command number,
//------
01 Command Type表示,REFRESH
//------
04 表示SIM卡重启
//----82 02 81 82 其中
//------
82 Device identities tag02 是长度( 2 ),
//------
81 82 是设备号,表示SIM->ME
//----92 07 01 3F 00 7F 20 6F 7E 其中
//------
92 File List tag07 是长度( 7 ),
//------
01 ( 1 ),是后面文件的个数,每文件都从3FXX开始,表示
//--------
3F 00 7F 20 6F 7E
//90 00 是返回状态,表示---成功

网友:
这是卡要求重启的,至于是否执行reset,是由你用的软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