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道

楼主(2008-09-13):
关于信道
我现在在学CC2510,在配置RF的时候碰到信道的概念,在上网查,看到这么一句话不理解。
“常用的IEEE 802.11b/g工作在2.4~2.4835GHz频段,这些频段被分为11或13个信道。”
我想问的是频段被分为11或13个信道,这意思是把频段划分为11或13个通道每个信道的频率都一样(都是2.4~2.4835GHz中的某一个频率值,如2.48GHZ),还是把2.4~2.4835GHz等分为11或13个频率段(例如将0.0835/11或13)?
望高手指点迷津!!!
另外问一句,信道是不是就相当于电路中的导线一样啊,在每个信道上都有一个设备?
通道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信道应该是指得频段,就是你理解的后一个意思。。。就跟WDM中的波长一样,

网友B:
后一种意思,可以理解为传递特定信号的导线。

网友C:
2.4G这个频段如同一条公路.各个通道就是这条公路上的各个车道.
这里有详细说明: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WLAN_chann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