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了,上、下、左、右键的困惑

楼主:
我的应用EVC开发下,dialog为主窗口,窗口中放了个Listctrl(class CMylistCtrl : public CListCtrl)
我在模拟器下跑的时候,通过PC的键盘中的上、下键可以操作item,我写这个应用的时候都是在模拟器上操作的
我的问题是:怎么把模拟器上实现了的按键操作转成在板子上的按键操作,我的按键包括上、下、左、右、返回、MENU六个键
我希望我的板子上的两个按键定义为上、下键来上下选择item项
我在主Dialog中这样测试:烧到板子后,
按相应的键可以弹出对应的MessageBox,
但是我的item没有被选中。
BOOL CMainDlg::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UP: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case VK_DOWN:
      AfxMessageBox(L"VK_DOWN");
      break;
  case VK_LEFT:
      AfxMessageBox(L"VK_LEFT");
      break;
  case VK_RIGHT:
      AfxMessageBox(L"VK_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CDialog::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但是我在Listctrl中 却没有弹出相应的MessageBox
BOOL CMylistCtrl::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UP: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case VK_DOWN:
      AfxMessageBox(L"VK_DOWN");
      break;
  case VK_LEFT:
      AfxMessageBox(L"VK_LEFT");
      break;
  case VK_RIGHT:
      AfxMessageBox(L"VK_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CMylistCtrl::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这是为什么呢?我要怎样才能让实现板子上的两个键来选择ITEM?

网友:
这应该是板子上按键驱动不标准的问题,要求修改驱动呗。

网友:
你在代码中单步跟一下,看对应键的值是什么。然后用该值代替对应的VK_UP/VK_DOWN了
这是不用改驱动的方便做法。
假如: 0x100是对应设备上的up键的值。

case 0x100:
case VK_UP: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这样写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你不能选择相应的item,是因为你在按键时焦点(FOCUS)根本就不在Listctrl上面,建议你主Dialog中再这样试一下:我认为就不会弹出对话框了。

HWND hwnd = GetDlgItem(IDC_LISTCTRL1)->m_hWnd;
if((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pMsg->hwnd == hwnd))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UP: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case VK_DOWN:
      AfxMessageBox(L"VK_DOWN");
      break;
  case VK_LEFT:
      AfxMessageBox(L"VK_LEFT");
      break;
  case VK_RIGHT:
      AfxMessageBox(L"VK_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如果有代码,可以测试一下。可是你给的代码太少了。

网友:
这是按键和键值不对应的问题,驱动中按键的键值是用一个矩阵来表示的,你调整一下顺序。

网友:
楼主,通过你的代码来看,你按下相应的键有相应的Message弹出,与item有没有被选中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下面是我调试过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int m_index=-1;
int L_index=0;
if((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pMsg->hwnd == m_list.m_hWnd))
//m_list是自定义的名,是ListCtrl型的
{
    int uSelectedCount   =   m_list.GetSelectedCount();  //item总数
    int index = -1;
    if(uSelectedCount > 0)
    {
        index = m_list.GetNextItem(index,LVNI_SELECTED);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UP: //向上选参考向下选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case VK_DOWN:   //向下选
        int cont=m_list.GetItemCount();

         if (m_index          {
             L_index=m_index;
             m_index++;
         }
         else
             m_index=0;

         if (m_index!=0)
             m_list.SetItemState(L_index, 0,LVIS_FOCUSED|LVIS_SELECTED);
         else
             m_list.SetItemState(cont-1, 0,LVIS_FOCUSED|LVIS_SELECTED);
         m_list.SetItemState(m_index, LVNI_FOCUSED | LVNI_SELECTED, LVNI_FOCUSED |  LVNI_SELECTED);

   default:
    break;
}
}

网友:
我在maindlg中和cmylistctrl中分别加了0nkeydown消息函数,并设了断点,调试的时候,我板子上的按键按下的时候,maindlg中的0nkeydown函数响应了,但是cmylistctrl中的0nkeydown()函数没有响应,但是我下面函数的afxmessagebox是有弹出对应的消息啊,为什么0nkeydown()没有响应,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这个条件也能进去?

BOOL CMylistCtrl::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pMsg->wParam)
{
  case VK_UP:
      AfxMessageBox(L"VK_UP");
      break;
  case VK_DOWN:
      AfxMessageBox(L"VK_DOWN");
      break;
  case VK_LEFT:
      AfxMessageBox(L"VK_LEFT");
      break;
  case VK_RIGHT:
      AfxMessageBox(L"VK_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turn CMylistCtrl::PreTranslateMessage(pMsg);
}

网友:
看你的描述,

你的主窗口截获了该消息,但是并没有传递给你的cmylistctrl。

不清楚你具体用的什么环境。

我使用wtl时是可以通过代码把消息传递下去的。

网友:
搞定了,应该是焦点的问题,我启动的时候把explorer.exe去掉,直接启动我的应用,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大家帮助,
结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