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和nand flash驱动如何关联

楼主(2008-11-20):
文件系统和nand flash驱动如何关联
nand flash驱动只提供read write页 erase块的功能,这些接口如何与文件系统关联啊,
各位给予指点啊
FLASH
系统
write
如何
接口

网友A:
mtd 驱动。。其上可以有 yaffs/jffs2等文件系统。

网友B:
我只会点wince
刚好看了一下
说一下,文件系统和flash驱动的关系
文件管理器根据flash的设备号,加载文件系统,文件系统和FAL接口,FAL再和flash驱动直接联系。层层相扣,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