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的驱动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求教!
    WinCE操作系统镜像生成以后,希望可以将其下载到Flash中,在以后系统复位或者重新上电以后,WinCE操作系统可以自动运行。可是,当我把镜像文件下载到Flash中后,却启动不起来,请问:
    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ActiveSync连接设备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容以就连接上了,而有的时候,一次一次的尝试,好久才可以连接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先谢过了,请大家知无不言,不吝赐教。

网友:
下载到内存能起来吗?
——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串口信息弄上来看看,

网友:
自己多输出调试消息,看能够执行到那里!

网友:
现在到SDRAM中是可以运行的,一会儿就把串口信息给帖上来

网友:
Initiating image launch in 0 seconds.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OEMLaunch!
Master Clock is 50004664 Hz
---------------------------------------
--- Configuring Chip Select 3       ---
---------------------------------------
---         Desired timings         ---
---------------------------------------
dwNWE_SETUP      0
dwNCS_WR_SETUP   0
dwNRD_SETUP      0
dwNCS_RD_SETUP   0
dwNWE_PULSE      40
dwNCS_WR_PULSE   60
dwNRD_PULSE      40
dwNCS_RD_PULSE   80
dwNRD_CYCLE      100
dwNWE_CYCLE      60
dwClockPeriod_ns 19
---------------------------------------
---           Real timings          ---
---------------------------------------
dwNWE_SETUP      0
dwNCS_WR_SETUP   0
dwNRD_SETUP      0
dwNCS_RD_SETUP   0
dwNWE_PULSE      57
dwNCS_WR_PULSE   76
dwNRD_PULSE      57
dwNCS_RD_PULSE   95
dwNRD_CYCLE      133
dwNWE_CYCLE      95
就到这里就停止了,不解...,听大家说说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问题要到不动的地方找。不同的OS输出的信息不一样,很多问题这样也是无法解决的!一点一点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