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wince系统字体的问题

楼主:
我配置了默认为英文版本的wince系统,烧写后系统里面有好些字体都是粗体的,比如菜单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不要去掉粗体的效果?

网友:
没见过,你字体怎么修改的?

网友:
在PB菜单platform->settings->选择locale页面,在下面的locales选择支持的语言,比如美国英语,英国英语,中文(中国)等,在下面的默认语言下拉列表中选中英语,确定后sysgen

网友:
CE英文默认是粗体的

但好像是字体本身就是Bold,而不是一般字体加粗的。

网友:
PB帮助里有详细的说明,System Font Registry Settings

网友:
字体的粗体是针对菜单单独设置的,就像你在PC下可以针对菜单,标题,对话框等等分别设置字体一样。如下。
这是系统字体设置,影响常见的消息问题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SYSFNT]
"Ht"=dword:00000010--字体大小,通常是FFFFF4等来表示,也可以直接用十六进制表示,比如这里的10代表16号字。
"Nm"="Tahoma"--字体名
"It"=dword:00000000--00000001表示斜体,00000000为正常
"Wt"=dword:00000190--文字粗细,一般190为正常,2BC为粗体,可以再加粗。同样这是十六进制。
"CS"=dword:00000000--语系,不改也可

这是菜单栏的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BarFnt]
"Nm"="Tahoma"
"Ht"=dword:00000010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是菜单栏上弹的是项目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Menu\PopFnt]
"Ht"=dword:00000010
"Nm"="Tahoma"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里按MS的说法是out-off-memory对对话框字体。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OOMFnt]
"Nm"="UniSun"
"Ht"=dword:00000010
"It"=dword:00000000
"Wt"=dword:000002bc
"CS"=dword:00000000

这是常见对话框的按钮字体大小。FontHight是高度;FontWeight是宽度(原来没有的,我加上去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Button]
"FontHight"=dword:00000010
"FontWeight"=dword:000002bc

网友:
刚才在网上也找到这段资料,改了后系统的可以了,不过软件的界面会受到影响,而且还是粗体的
我是使用Arial字体,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用,在中文系统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既然中文系统下没问题,那E文下肯定也能用。应该还是注册表的相关问题,得仔细看MSDN了。

网友:
搞不清Arial字体怎么在英文系统才会变,而且大一点的字体都自动加粗。
不过问题已经搞定,我直接在中文的wince,sysgen时把英文版本的资源覆盖到中文的,这样就可以用了。
只是这种做法不彻底。

网友:
看到楼上兄弟的中文、英文,真是眼红呀。为什么我的中文就是死活出不来呢,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