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一个一个字符的读取串口?

楼主:
代码:
while(1)
{
     while((nread = read(g_fd, rebuff, 512))>0)
     {
        。。。。。。。。。。
环境:WINDOWS的超级终端,LINUX虚拟机的C程序,串口的所有设置均正常,所有代码经过测试,能读写。
步骤:在超级终端里输入字符,并且按回车后,C程序才能读出终端里的字符。
      由于需求规定,当超级终端里输入1个字符,C程序就要读取一个字符,无需回车。
问题:1,终端里如果不输入回车,是否将数据写入串口?
      2,2个串口互相通信时,完全实现了一个串口的写,另一个串口的读,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传输的
         这说明串口通信可以脱离回车?
      3,有高手能给个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
超级终端 本身 是 实时收发的。
是你的read函数的 用法问题。。。看看msdn

网友:
read就3个参数,用法问题?

网友:
我又查了下,有些说是用select来控制READ的读
于是写成下面的样式
。。。。
。。。
。。。
。。。
fd_set readset;
FD_ZERO( &readset );
FD_SET( g_fd, &readset );
while(select(g_fd+1,&readset,NULL,NULL,NULL) )
{
      read(g_fd, rebuff, 256);
。。。。。。

--------------------------------------------------------
经过以上改动,没有打到预期效果,在终端输入数据还要输入回车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原来是在串口的设置,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按行读(可能理解错误)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Input*/
                options.c_oflag &= ~OPOST;   /*Output*/

一个一个字读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options.c_cflag |= CLOCAL | CREAD;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Input*/
                options.c_oflag &= ~OPOST;   /*Output*/
                options.c_iflag &= ~(BRKINT | ICRNL | INPCK | ISTRIP | IXON);
由于网上的串口设置函数都是写好的,找到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对里面的内容按所需进行添加或修改就能实现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