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上,应用程序在系统自动启动后,怎么会被最小化?

楼主(2008-12-23):
WINCE6上,应用程序在系统自动启动后,怎么会被最小化?
基于WINC32的应用程序,本想自动运行后能最大化执行,但测试发现,程序在自动启动后,马上就最小化了。
但我单独执行此程序,会是最大化运行的?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测试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你是怎么让它自动运行的?把你的设置列出来。
肯定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B: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70"="MyApp.exe"
"Depend70"=hex:14,00, 1e,00

网友C:
自动启动是不是有参数呢?
还有自动启动时,LZ的应用是最后一个运行的吗?

网友D:
自动启动我没有带任何参数,
是不是最后一个运行会影响到它吗?

网友E:
换个程序试试,最简单的Hello world。
LZ的方法没有错,原因不明!也可以试试将"Launch50"="explorer.exe" 中的explorer.exe换成自己的应用试试。

网友F:
升级一下pb!

网友G:
想不明白,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