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安装出现死机,求大虾帮忙

楼主:
我的机子装不了eVC4,在配置wince platform manager 4.0 时,就死机了
重启后就出现未识别的硬件和硬件安装向导,只要安装也就卡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和硬件有关吗》怎么解决?急
请高手帮忙

网友A:
那就装VS2005或VS2008

网友B:
vs2005在开放板上一样能兼容吗??

网友:
重新系统或者装VS2005之类的
以前也碰到过装EVC platform manager出问题,比较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装VS2005或VS2008

嗯,装VS2005或VS2008

网友:
你要做驱动还是什么?建议用VS,EVC已经停止SUPPORT了.

网友:
哦 我是想在wince5.0下昨一个应用程序,对这方面不怎么了解。我不知道vs2005也可以做界面之类的吗?

网友:
哦 我是想在wince5.0下做一个应用程序开发,对这方面不怎么了解。我不知道vs2005也可以做界面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我是想在wince5.0下做一个应用程序开发,对这方面不怎么了解。我不知道vs2005也可以做界面之类的吗?

vs2005做界面也非常不错!

网友:
VS2005肯定可以,现在做应用的人都很少用EVC了,都改用VS了

网友:
各位谁能提供 vs2005的下载地址,它有多大啊?

网友C:
MS网站上可以下的,估计1G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网站上可以下的,估计1G以上吧

包括MSDN,大于3G呢

网友:
EVC+SP4 ,一直在用,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想用evc+sp4 我们项目组用这个 但我机子安装不了 怎么回事 是软件冲突吗? 那个为识别的硬件是系统问题吗?怎么解决?急急急

网友:
换个机器试试吧,我也刚开始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2005在开放板上一样能兼容吗??

当然可以,并且兼容性会更好,且是比较常用的工具了

网友:
引用楼主 ouyangfeng0407 的帖子:
我的机子装不了eVC4,在配置wince platform manager 4.0 时,就死机了
重启后就出现未识别的硬件和硬件安装向导,只要安装也就卡机了
这是怎么回事?和硬件有关吗》怎么解决?急
请高手帮忙

关掉你的机器上的杀毒软件,原来碰到过。这样就解决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