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C4算法的汇编代码,基于CE5.0平台

楼主:
那位高人能帮忙写写呀,多谢了。
邮箱:victor_20082003@163.com

网友:
假设S-box长度和密钥长度均为为n。先来看看算法的初始化部分(用类C伪代码表示):
for (i=0; i s=i;
j=0;
for (i=0; i {
j=(j+s+k)%256;
swap(s, s[j]);
}

网友: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密钥的主要功能是将S-box搅乱,i确保S-box的每个元素都得到处理,j保证S-box的搅乱是随机的。而不同的S-box在经过伪随机子密码生成算法的处理后可以得到不同的子密钥序列,并且,该序列是随机的:
i=j=0;
while (明文未结束)
{
++i%=n;
j=(j+s)%n;
swap(s, s[j]);
sub_k=s((s+s[j])%n);
}

网友:
我要ARM的汇编码哦

网友:
从网上找了段汇编码,请问这是ARM的吗?这么嵌入VS2005使用?
comment  *

rc4_setkey proto :DWORD, :DWORD
rc4_crypt proto :DWORD, :DWORD

.data?

rc4keytable db 256 dup(?)

.code

rc4_setkey proc ptrInkey:DWORD, ptrInkey_length:DWORD

  xor ebx,ebx
@_r1:
  mov [rc4keytable+ebx],bl
  inc ebx
  cmp ebx,256
  jnz @_r1

  mov esi,ptrInkey
  xor eax,eax
  xor ebx,ebx
  xor ecx,ecx
  xor edi,edi
@_r3:
  mov al,[rc4keytable+ecx]
  add bl,byte ptr [esi+edi]
  add bl,al
  mov dl,[rc4keytable+ebx]
  mov [rc4keytable+ecx],dl
  mov [rc4keytable+ebx],al
  inc edi
  cmp edi,ptrInkey_length
  jl @_r2
  xor edi,edi
@_r2:
  inc ecx
  cmp ecx,256
  jnz @_r3
  ret

rc4_setkey endp

rc4_crypt proc ptrIndata:DWORD, ptrIndata_length:DWORD

  xor eax,eax
  xor ebx,ebx
  xor edi,edi
  xor edx,edx
  mov esi,ptrIndata
@_r1:
  mov cl,[rc4keytable+1+eax]
  add dl,cl
  mov bl,[rc4keytable+edx]
  mov [rc4keytable+edx],cl
  add bl,cl
  mov bl,[rc4keytable+ebx]
  xor [esi+edi],bl
  inc eax
  inc edi
  cmp ptrIndata_length,edi
  jnz @_r1
  ret

rc4_crypt en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