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ay vs 定时器

楼主(2008-10-16):
delay vs 定时器
51单片机中,计算一个定长时间,用那种方法好?
delay是一个for循环函数
另外一种方法为 定时器,哪种呢?
for要消耗很多cpu资源吧,那么定时器呢?
定时器
资源

网友A:
定时器是你开了后就自己去计数定时的,不用CPU去管,
如果设置为定时中断的话,
时间一到,就出现中断,让CPU停下手头的活,去执行中断程序.
如果用FOR.WHILE之类的话,CPU一直在那里数数.如果你设为1000只绵羊的话,就要数1000次.
如果你用的是定时器,CPU只要告诉定时器去数1000只绵羊就得了,不要CPU自己去数.从而CPU可以干自己的事去了!

网友B:
for循环呢,是用CPU执行指令的时间来做为延时
如果不进入汇编级计算,那是非常不准的,另外,还有可能被别的事件中断,像串口,外中断啥的,就更不准了
不过,可以把总中断关了,那它又是最准的,只要你没算错
呵呵
用定时器呢,按理说,可以做到很准,但是,都知道,中断是有代价的
把这些,上下文切换算上,也有点差别,不过可以在计算定时时间上进行补救
不过,这个是中断,而且一般定时器的优先级不会太高,在响应的时候可以被别的中断打断,或是不过打断别的中断
不过幸运的是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机率很小
一般来说,定时器更具应用价值
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一些小延时,用CPU时间可能更顺畅。因为特地为那更改一个定时器配置,还真的不太至于,呵呵

网友C:
用外部中断触发计时停止就差不多的了~
这样的时间跟效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