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JVM for WinCE6.0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JVM for WinCE6.0  硬件(ARM)

如下载可以将满分100相送。

网友:
有这个东西吗?还是第1次听说!

网友:
http://www2s.biglobe.ne.jp/~dat/java/project/jvm/index_en.html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里面哪里是下载的?

网友:
http://sourceforge.jp/projects/mysaifujvm/releases/33879

10MB的那个文件

网友:
下载下来才几十KB打都打不开。不行啊。
你说的这个是MOBILE方面的,我想找的是wince6.0 方面的,你有没有更好的出处供参考?谢谢。

网友:
没有

只有Mobile版本的

网友:
WINCE6.0 是2006年刚出来的,相关的jvm比较少希望大家帮忙找一下。找到有重谢分不够可以再加。希望大家提供有效的下载路径谢谢。

网友:
J9,你去搜索“M8 JAVA模拟器”就知道了,M8就是wince6.0的

网友:
楼上的也不一定可以用, 模拟器还与屏的分辨率等有关, wince上的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
M8他的操作系統好像是windows mobile ce6.0 他和wince6.0 一樣嗎他上面運行的JVM可以用到wince6.0上?
http://k.pconline.com.cn/question/406183.html

网友:
mobile ce6.0???有这样的东东吗?

据说M8是在wince基础上做的“自己的”操作系统。不知道是个啥玩意。

网友:
M8 操作系统是CE6.0啊, 自己做的界面, 很不错.

网友:
那M8上的JVM能用在其他的WINCE6.0系統上嗎?

网友:
我不是说了不一定吗. 首先M8的屏幕大小可能和你的就不一样.

网友:
谁能提供以下可以下载这个可以用的JVM地址?

网友:
这里很萧条最近被jvm搞得很晕。

网友:
还是那句,用IBM的J9JVM,网上有绿色版下载

网友:
只在ce5上用过J9JVM....

网友:
哪位老大 给个CE5上运行的J9JVM下载路径? 多谢

怎么才能让J2ME 在 WINCE5上运行啊? 新人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