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1的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
如何判断一个外部中断中断了10次,如int0 连续中断10次后在响应

网友:
程序里面加计数器???

网友:
每次中断CPU肯定会响应的, 但是你可以采用计数的方法,到等待的次数之后再做你想要处理;没到之前,你只需要更新你的计数并清中断标记等工作。

网友A:
int0() interrupt 0
{
   i++;
   if(i>10)
   {
    ;//////////响应
   }
}

网友:
要注意哈。。。

如果中断来得太快,

超过了MCU的响应速度

那是会丢的。。。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为了使用89c51来比较精确测出某个高电平脉冲的时间值,由于精确度的需要,需要对每个时钟周期进行计数~~~改如何计数才比较精确呢?

网友:
计算每次脉冲时间,在平均!
和你的思路基本上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0() interrupt 0
{
  i++;
  if(i>10)
  {
    ;//////////响应
  }
}

中间要加上计数变量I清零的动作

int0() interrupt 0
{
  i++;
  if(i>10)
  {
    ;//////////响应
     i = 0;
  }
}

网友:
弄个标志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