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灯。。。。。

楼主:
初学嵌入式Windows CE,想在目标板上实现LCD跑马灯,但是比较迷茫 不知道怎么入手。。。。。
请问要在目标板上实现跑马灯 必须具备哪些知识(比如:硬件的,驱动方面的) 大概步奏
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实现方向。。。。

网友:
我用的板子是SBC2410

网友:
就是一个一个I0口地址循环的点过去,以前培训的时候做过。
你是要做硬件灯点亮的话。先要写硬件层驱动,可以参考流式驱动来写。
把每个Lcd(我以前是LED灯。。。这个LCD...)地址找到然后每个去给地址送
实现一般在XXX_READ XXX_WRITE这两个函数去实现。
具体的看你的硬件是什么样子的了。
写完硬件驱动在做应用层的去掉刚才写的流驱动操作你的LCD就好了。
步骤是这样。具体实现的话要花点时间

网友:
不好意思 写错了 是LED灯

网友:
现在比较郁闷的是 我以前是学C#的 最近先看了一下C++ 然后买了几本嵌入式Windows CE方面的书 看过了编写驱动 但因为没学习过硬件 感觉硬件太神秘了 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以前听过一个兄弟说C#做通讯很好做
但是你做驱动还是的老老实实做C/C++
应用层用VC C#都可以。。我只会C++所以用VC.等过段时间还是玩下C#据说很好很强大

网友:
呵呵 好像LED驱动是Wince平台的本机驱动 开机启动的时候由GWES加载吧 不用编写驱动了吧

网友:
其实跑马灯就是控制IO口高低电平,修改延时即可实现。
第一种办法:自己写个GPIO驱动:初学者就修改别人的,在周立功的BSP里面有,何宗键老师也有。然后写个应用程序打开驱动即可实现
第二种办法:前面一位大哥说,最好的办法是在BOOTloader里面设置PWM寄存器,利用PWM控制LED闪烁,这个不用写应用程序调,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
至于刚开始的,不知道怎么添加驱动,建议你看看何宗键老师的《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 ——我也是初学者,个人感觉不错
还有就是经常来这里看帖发帖提问,我想很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eeworld是我见过回帖最快的网站,最热情的网站,我准备博客等东西都在这里扎根了

网友:
我正好有何宗键老师的这本《Windows CE 嵌入式系统》还没来的及看

网友:
我的板子好像没带GPIO驱动 想找个改改 在网上下也没下到郁闷

网友:
我有,给邮箱我,或者加我的MSN:wogoyixikeixe@live.cn——公司不给上QQ

网友:
哦 我的邮箱是smloveflu@163.com      MSN我没有 下次弄个 你的MSN我也留着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