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啊串口

楼主:
我向串口发送数据时 本来是一桢数据,但在串口收到的却是两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比如我向串口发送:
AA BB 00 CC 99
但我用串口调试精灵收到的却是:
AA BB
00 CC 99

我是这么发送的,当满足发送条件时调用下面的函数:
void send_info()
{
        send_char_com(0x00);
        send_char_com(0x01);
        send_char_com(0x22);
        send_char_com(0xff);
        send_char_com(0xdd);
        send_char_com(0xee);
        send_char_com(0xcc);
        send_char_com(0xbb);
        send_char_com(0xaa);
        send_char_com(0xa1);
        send_char_com(0x1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网友:
在你的串口调试精灵里面设置成

按16进制显示..就可以看到了^_^

网友: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换一个串口调试精灵试试吧..我试了一下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上次不是说可以了吗?
你是怎么搞的啊,把全部程序发出来,这样看不出来的,
估计又是你的安排不合理。

网友: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void send_info()
{
    send_char_com(0x00);
    send_char_com(0x01);
    send_char_com(0x22);
    send_char_com(0xff);
    send_char_com(0xdd);
    send_char_com(0xee);
    send_char_com(0xcc);
    send_char_com(0xbb);
    send_char_com(0xaa);
    send_char_com(0xa1);
    send_char_com(0x11);
}

main()
{
        EA=1;

        PS=1;//串行中断为高优先级
        PT0=0;// 串行中断为低优先级

        TMOD=0x21;
        //定时时间50ms
        TH0= -46080/256;
        TL0= -46080%256;
        //定时器1,产生9600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PCON=0;

        SCON=0x50;//串行通信工作于方式1
        TR1=1;

        ET0=1;
        TR0=1;

        while(1)
        {
                send_info();
                //延时
                Delay();
                Delay();
                Delay();

        }
}

//产生1秒的时间
void  tim_0(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
        static count=0;
        if(count==20)
        {
                m0++;
                count=0;
                //send_info();
        }
        count++;

        TH0= -46080/256;
        TL0= -46080%256;
}

网友:
void send_info()
{
    send_char_com(0x00);
    send_char_com(0x01);
    send_char_com(0x22);
    send_char_com(0xff);
    send_char_com(0xdd);
    send_char_com(0xee);
    send_char_com(0xcc);
    send_char_com(0xbb);
    send_char_com(0xaa);
    send_char_com(0xa1);
    send_char_com(0x11);
}
我这个函数里既没有帧开始标志,也没有帧结束标志。计算机怎么会知道它是一帧呢? 也就是说计算机怎么知道该不该换行呢

网友:
我把send_info()放到 tim_0(void) 里面也不行

我用的是大傻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
个人觉得可能是串口助手不适合你的应用, 因为读到的数据是正确的. 串口助手内部怎么实现也不是很清楚, 估计读请求在一定时间内就返回了, 这时缓冲区数据还没有全部准备好.

如果有条件自己用串口控件写一个主机程序.

网友:
我自己写了一个接收串口的主机程序, 还是不能正确接收我单片机发的信息,但是能正确接收大傻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信息。

哎,明天用c51写个只有串口发送的精简的程序,看能不能正确的收发。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LZ哈

不知道是不是在中断里做这种事的问题

像这么那么累的活,别让中断来干了

网友:
我把发送放到主函数的循环里面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逻辑明显有问题,定时器,又延时,结束起始标志等。都不设定,对定时器安排不合理,作用等。

网友:
1.如果你接收使用16进制显示,那么假如你单片机发了换行符那就应该显示为0D(H).
2.最直接办法用示波器看下TX脚发送的数据的每位电平是否和你的程序一致.
3.你贴的程序也不完整,Delay()没有,中断里有个m0也不知道在啥地方用的。

网友:
to gooogleman
“结束起始标志等。都不设定”   怎么样设定结束起始标记?

网友:
to xybai:
贴全太长了,大家看起来很累。

unsigned char m0=0;         //秒
void Delay()
{
        int i;
        for(i=0;i<0xff;i++)
        {
        }
}

网友:
to gooogleman
是设置一个标志,让接收端知道开始接收了,然后设置一个结束标志,让接收端知道接收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吧? 谢谢

网友:
test_000_001 给我滚

网友:
[抗议]对硬件/嵌入开发的某些版主武断,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9/11/bda8bc5d-98d0-45ee-a1c1-86209d7f121d.html

各位再看看我刚才那个在硬件/嵌入开发版贴子已经被版主删除了,他是担心什么,还没有一会就直接删除,而且也没个通知说明一下,各位兄弟这里的版主是正直,但是做事的方式有欠妥,直得商榷,我不是说打广告对,我是说他直接封我ID,之前不说一下,之后不通知,感觉很郁闷!如果他提醒一下我一定停止发,他不说我以为这个可以发了,因为之前我是有准备哪个版主提醒一下我很快就不发,所以我才对他不提醒很气愤!

对版主处理问题武断,简单,粗暴的方式表示严重的抗议! 你看你只有也只能删除一下留言,封封几个不听话的ID,还能做点别的不?

此版主跟城管有得一比!

另外各位看看下面这两个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8/15/5ade4cdf-3a30-4481-be9d-1b97b88cde48.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118/08/cf7d0af3-35cc-4fb7-9dc2-4567041b89e5.html?seed=1367941736

我开一贴他就删除一贴,他们怕什么,我只有以下两个要求:
第一,你把我的那个ID,解封了,
第二,我可以开贴道歉,以后不发广告贴,但是是哪位版主删除的,站出来说一下,然后就此武断,简单,粗暴的方式执法的行为进行道歉!

另外我那个ID在此已经四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不良记录,这次直接封,我表示严重的抗议,希望大版版主能就此事作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