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上的图片显示问题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到wince开发,用的是vs2005 C# +wince5.0(这个OS是用evc开发的)。我用vs2005 C#做了个wince上的应用程序。在本机的模拟器上能正常显示图片(bmp).但我将exe文件拷到wince上,它就提示错误。(wince 上已经有.net的运行库,图片是作为内嵌资源加载到exe文件中的)。
写的程序如下:
try
            {
                using (Stream FileStream = Assembly.GetExecutingAssembly().GetManifestResourceStream("DeviceApplication2.color.bmp"))
                {
                    Bitmap Mymap = new Bitmap(FileStream);
                    this.pictureBox1.Image = Mymap;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ex     {"Exception"}   System.Exception
                   _HResult -2146233088   int
                   _innerException       null   System.Exception
                   _message         "Exception"      string
+                _methodDescs         {维数:[9]}          System.IntPtr[]
                   HResult    -2146233088   int
                   InnerException         null   System.Exception
                   Message "Exception"      string
                   StackTrace        "位于 Microsoft.AGL.Common.MISC.HandleAr()\r\n位于 System.Drawing.Bitmap._InitFromMemoryStream()\r\n位于 System.Drawing.Bitmap..ctor()\r\n位于 DeviceApplication2.Form1.Form1_Load()\r\n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Form.OnLoad()\r\n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Form._SetVisibleNotify()\r\n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Control.set_Visible()\r\n位于 System.Windows.Forms.Application.Run()\r\n位于 DeviceApplication2.Program.Main()\r\n"  string
各位大虾帮小弟看看是那里出问题了。在线等。

网友:
c#的没弄过,帮不了你。

网友:
换个小图片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用bmp 图片

网友:
你能说具体点吗?拷到WINCE上是什么意思,另外,如果是在开发板上当前已经正在调试的程序的话,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