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依赖于Windows CE的组件吗?

楼主:
TCPMP依赖于Windows CE的组件吗?如果依赖,依赖那个呢?

前一段时间,TCPMP跑在一款产品上,一切正常。
现在跑在自己的产品板上(自定义的Windows CE系统),在播放视频时,不能正常显示画面,也没有声音。
显示的效果是:视频显示绿色条纹。

测试用的文件,一直是同一个WMV,且在模拟器上可以正常播放。

网友:
哇赛,替版大顶一下好像是需要显示卡驱动的支持,不知道是否需要CE的组件支持

网友:
可能是你的驱动没有弄好啊。

你可以先用ce自带的windows media player 试试看。

网友:
驱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
lz是在带有播放功能的商用设备上试的吗?

一般导航设备上的播放功能都是有的,试一下效果。
以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
是有带有播放功能的导航设备上试的

网友:
TCPMP完全独立于CE的组件运行。测试过N遍了。

从LZ的描述来看,至少LCD的驱动是正常工作的,
但用TCPMP播放时,画面显示有问题,这有点奇怪。

网友A:
显示驱动显示没有问题,可是好像就是因为显示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驱动显示没有问题,可是好像就是因为显示驱动的问题。

所以说有点怪啊。

网友:
上网上查到:
检查掌微BSP里面显示驱动中对GAPI,RAWBUFFER以及DDraw等的支持,斜纹一般是因为TCPMP使用了GAPI或者RAWBuffer的输出方式。先将TCPMP的输出切换为**I测试一下。
DDraw可以通过PB增加,其它两项如何处理呢?

可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你的显示驱动是24bit颜色的吗?如果是的话,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

如果不是,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多少bit呢?

网友:
如果你的屏是24bit的,就把驱动改成16bit的用,因为我发现TCPMP在24bit的屏上就不能正常运行。很奇怪。

网友:
多谢!
明天去确认一下。

网友:
我的屏确定是16bit的,但现在还是不行!

网友:
首先,请检查你的显示驱动是否有实现DD,如果没有请用TCPMP视频设置中Framebuffer播放。具体可运行标准版看下菜单选项

网友:
TCPMP没有针对一般设备的编译开关吗?不过render一般都会用directdraw

网友: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 Media 里的基本的媒体组件是要加的,其他的就没有特别的组件

网友:
TCPMP不依赖WINCE的任何东西

网友:
"TCPMP不依赖WINCE的任何东西"这 种说法不对!

不管是DD,还是GDI,TCPMP都是要依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