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硬件连接rs232串口的问题,高分求教!

楼主:
直入主题,老板今天给了我一个任务,需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在电脑中设计一个与硬件实物一模一样的界面,通过这个界面的操作就可以实现控制硬件的功能。硬件比如是视音频延时器或画面合成器等等类似的设备,通过rs232接口与PC连接。

情况大概如此,不知我说的的是否清楚明白。问题就是我从没有接触过这方面,也没有任何思路和想法。请教各位大虾能够具体说明一下,怎样才能实现?需要使用什么软件设计?需要使用怎样的技术?另外还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和书籍,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小弟我比较菜,问题比较多。

在这里在线等,感激不尽先!!!

网友:
就是上位机(PC)通过串口操作下位机(设备)

比如PC上显示一个按钮,写着,“点亮某灯”,一点这个,设备上某个灯就亮了,这要先解决通讯的问题,再自己订个动作列表,比如

发送数据 由 动作 长度 参数几部分组成等等。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  如何解决通讯问题,怎样订个动作列表?  比如,我需要使用什么软件,需要使用什么编程软件?

不过还是多谢你的帮助!!!

网友:
主要是解决通讯问题,找windows下的串口编程的材料,网上有大把的源程序。

网友:
LZ在理论上要了解一下通信协议问题

先择正确的通信结构,呵呵

我觉得关键点在这。。。

网友:
楼上二位多谢了!!!

我找找看。

网友:
这个涉及到两方面的知识,一个是VC++的MFC,写一个界面程序,添加一些控件.
然后再就是实现控件的功能,象你说的,点一个控件就相当于按下实际的电子设备上的按钮一样.
另外RS232通信协议很重要.我觉的只要了解操作系统函数对串口通信又懂的话,再结合实际问题查找资料
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要漂亮的界面比较方便用贴图,用VC++或VB来开发串口都有方便的控件,看清通讯协议就可以入手了,

网友:
上位机(PC)的软件重点是学习Windows串口编程,具体什么语言不重要VC、VB、DELPHI都行,熟悉哪种用哪种,而且网上都有大把资料。

如果硬件已经有了,还需了解串口的设置(波特率等等)和与硬件的通讯协议(也就是你需要进行一项控制时,需要通过串口发送什么,接收什么)。

如果没有硬件,这个协议就要你来定了,并且除了在上位机(PC)实现,还要在下位机(MCU)实现,挺复杂。

网友:
用RS232,用VB就好,当然还可用USB或者网口.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首先,你要根据动作流程设计一个上位机程序,用MFC或VB都可以,如果只是从上位机往下位机传递命令的话,就相对简单一点,只要每触发一次命令,就通过串口传输一个命令给下位机。然后要编写一个下位机程序。程序的执行完全是由串口的命令来驱动的,总体结构就是利用串口通讯的接收中断,命令的执行在中断中进行,即每接收一个命令,就进入中断子函数执行执行相应的命令。串口的通讯协议用的很普遍,理解也不是很难,应该没问题。

网友:
牛人真多啊。。。还是很有用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