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休眠后,在控制面板不能查询蓝牙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WINCE休眠后,在控制面板不能查询蓝牙设备的问题
哪位兄弟遇到过:WINCE休眠后,在控制面板不能查询蓝牙设备的问题呀?有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查询
控制面板
蓝牙设备
兄弟
WindowCE

网友:
WINCE休眠后,你怎么还能查询?

网友A:
唤醒后再查询呀!

网友B:
外部蓝牙设备如果一直存在并开启,那么无法查询就是本机的蓝牙模块供电不正常,自然无法通过本机蓝牙模块查询外部设备了。

网友C(2010-04-27):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在SLEEP后WAKEUP,蓝牙驱动不能加载,但是测试串口没有问题!
有遇到的请指明方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