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tForSingleObject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楼主:
各位大大,我是個ce的新手,寫了一個ce的gpio driver
其中需要用到interrupt的方式來偵測gpio的變動
現在interrupthandler可以偵測到gpio的變動
也會正確返回sysintr
thread也正常進入,可是在gpio產生interrupt後
WaitForSingleObject卻會因為等待的gIntrEvent 發生而產生exception
之後就沒動作了,也沒有正常的往下執行
請問我這樣的寫法還是有什麼可能的失敗原因

程式碼
INT WINAPI IntrThread(void)
{
        DWORD sys_intr;
        gInt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 sizeof(UINT32), &sys_intr, sizeof(UINT32), NULL);
if (gIntrEvent != NULL)
{
   if(InterruptInitialize(sys_intr, gIntrEvent, NULL, 0))
   {
        while(1)
        {
            if (WaitForSingleObject(gIntrEvent, INFINITE) == WAIT_OBJECT_0)//        INFINITE
            {
                      RETAILMSG(1, (TEXT("----Interrupt Sucessfully.-------- \r\n")));
                      InterruptDone(sys_intr);
            }
        }
    }
    return TRUE;
}
}
錯誤訊息如下: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2e40002(pth=81327000), Proc-Id=00400002(pprc=8117f308) 'NK.EXE', VM-active=009c0006(pprc=83251d6c) 'shell.exe'
PC=c0991fcc(???+0xc0991fcc) RA=c0991fcc(???+0xc0991fcc) SP=d29afe78, BVA=c0991fcc

請大大指導一下小弟,感激不盡,謝謝!!!

网友:
Exception 'Prefetch Abort' (3): Thread-Id=02e40002(pth=81327000), Proc-Id=00400002(pprc=8117f308) 'NK.EXE', VM-active=009c0006(pprc=83251d6c) 'shell.exe'
PC=c0991fcc(???+0xc0991fcc) RA=c0991fcc(???+0xc0991fcc) SP=d29afe78, BVA=c0991fcc

上述说明的是 shell.exe  出错亚  与你上面的终端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