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GPS方面的高手来

楼主(2008-07-07):
请GPS方面的高手来
说是GPS方面的问题但又不全是,我这里从一个仪表里读到的数据是0183格式发送出来的TTL电平,是测水深和流速等的仪表,经过232转换为232格式数据,在计算机上用软件监测COM端口,但不知道它的波特率等协议格式,读到的数据显示出来的都是乱码,也不知道是不是波特率没设对,但是我把所有可能的波特率都试过了,仍然不对.有人能给些建议没?
总是感觉读到的数据不正确,但是它仪表显示正常,感觉硬件自己搭的转换装置也没什么问题,就是出不来数据.
波特率

网友A:
这个?跟GPS有什么关系?没看出来。仪表里的数据,0183格式,怎么都无法跟GPS联系上吧?

网友B:
主要是在网上查到的所有与0183格式相关的文章都是关于GPS的,让我没办法不与这个联系起来。所以想问下,这个问题可以如何去解决呢?硬件方面的高手能不能给一些建议呢?谢谢。

网友C:
GPS的确是由NEMA的0183格式。不过你这个仪表,测水深和流速的,难道是扔到水里面,让它跟着水漂流,以此来测水速吗?
常用GPS波特率是9600的。一般不用CTS/RTS的流控,8bit数据,1bit停止位,无校验。你按照这个配置,遍历波特率。如果还不行,就得用示波器抓波形,看是否是标准的232协议了。

网友D:
仪器带流速、深度传感器,并将采到信号以ttl电平的NMEA0183信号输出,有关传输协议及数据格式我已经查到。
现在关键是用串口调试工具读到的数据是乱码。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串口调试软件选用过:串口调试助手(中英文都试过),串口精灵。
硬件选用max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
请帮忙读出正确数据!

网友E:
串口调试工具读到乱码,重启后仍然无法解决,基本就是如下可能:
波特率不匹配
数据位不匹配
校验位不匹配
流控设置不对(但这个只会造成无法收发,不会有乱码)
设置上就这些了。估计这么长时间,你应该都试过,不会犯这种小毛病的。
那就只剩看波形了。MAX232是标准通用芯片,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两端信号是否匹配,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F:
我用commix测过粘度计的值,你试一下这个软件行不?要用到看波形那可惨了

网友G:
读出来了,谢谢各位,那个表上面加了个反相器.我非得在外面再加个反相器才能读出正确的读数,要不读出来的可以说是反码,哈哈..愁死我了,这里没有一点可以参考的东西,我真的是看的波形,与另外的一个可以用串口读出正确数据的仪器的波形做了比较,发现它们的波形是反着的,于是加了个反相器试了一下,结果三周多没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