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设备 usb 盘符的问题

楼主:
WINCE设备,如果USB接入PC,那么我的设备是作为slave端,在PC上会显示像U盘(就是WINCE设备的flash)一样的盘符,盘符是有名称的,
如:"removeable disk(F)",那么我的问题是,我应该怎样去更改在PC上显示的盘符名称(不通过在PC上去操作),是否和我WINCE上的USB驱动有关?
我做了以下的测试:
1.在PC端把盘符重命名,如把"removeable disk" --> "my disk",之后把WINCE设备重新联到另一台PC,结果盘符是显示之前我改过之后的,
  就是:"my disk",那么证明盘符名称是跟随WINCE设备走的。
2.重新在设备烧入wince的OS,插入PC,结果盘符还是显示改制后的"my disk",看来盘符名称又和设备的wince OS好像没关系,应该也就和设备的USB driver也
  没多大关系,那么盘符信息我猜测是更改后存入到了FLASH中,怎样存的不知道。而且在wince 的注册表理搜不到盘符名称相关的键值,但在PC机的注册表里却能
  找到。

说明:我这里的盘符是指从PC端上显示的WINCE设备的盘符,和拔掉USB线后,在WINCE设备上看到的FLASH盘符是不一样的(如果USB连接PC,在MASS STORAGE 模式
下,WINCE设备上是看不到FLASH盘符的,这时候是由PC管理FLASH)。

那么,我该怎样去定制我的盘符名称呢,应该在那里去加相应的代码呢,有没有可能在wince的代码里面去设置?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A:
在你的Wince设备当中编一程序,

if(USB==插入PC)
{
    修改盘符名称;
}
这样不就把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注册表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sbmsfn]
"DeviceName"="removeable disk"

ok

网友:
注册表里修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Wince设备当中编一程序,

if(USB==插入PC)
{
    修改盘符名称;
}
这样不就把你说的问题解决了吗

{
  修改盘符名称;
}
该怎么做呢,当USB插入的时候WINCE是不能读写FLASH的,也看不到FLASH,这时候已经做为slave端了,盘符应该是由PC管理了。
WINCE这边不知道怎么去修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sbmsfn]
"DeviceName"="removeable disk"

ok

注册表里修改的盘符,是没有插上USB,从WINCE设备上看到的FLASH盘符,
而插上USB之后这个盘符在WINCE上就看不到了,而在PC上去显示FLASH的盘符,这两个
是不一样的,我就是想改在PC上显示的WINCE设备FLASH的盘符。
但是发现这个盘符的命名既不保存在WINCE的注册表中(没搜索到相关键值),也好像和WINCE OS无关(重烧设备OS系统后,之前手动修改的盘符还
保存了),貌式又和PC无关(修改盘符后,更换PC,还是显示修改后的盘符)。
所以十分的不解。

网友:
自己顶一个~~~

这个标志是不是存在BLOCK配置里面,里面好想有store info配置信息,但改了好象也没发现没什么效果..

网友:
up,没分了,给点吧,哈哈

网友:
真的每人知道啊~~~~~~~~~~

网友B:
其实盘符名称就两种,一种是USB Function下的这个DeviceName,一个就是Flash驱动注册表下对应的DeviceName,你自己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盘符名称就两种,一种是USB Function下的这个DeviceName,一个就是Flash驱动注册表下对应的DeviceName,你自己对比一下。

我把注册表里面所有关于注册表的信息都搜了,也找不到和盘符名称一样的键值,并且
改掉USB/Flash相关的DeviceName键值,盘符名称也没有随之改变。因为考虑到重烧系统后在PC WINXP端更改的盘符
值还在,应该和注册表现有键值无关,除非自己再加新的键值在某处。我想可能如9楼所说是存在FAT里面,不过
对这个不怎么了解,去看看。关键是PC获得了设备的什么信息来去决定命名呢。

在block设置里面其实有很多相关的信息:如 store.name  store.alias partion.name 原先以为是这些决定的,但改了还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C:
让PC能识别到你做的U盘,你得要先对指向U盘的缓冲区格式化一下,实际上就是写入FAT格式的数据,其中就包括卷标了,当然你可以在PC上对你的U盘进行格式化,同时可以改名称,就是改卷标(DOS时期的叫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PC能识别到你做的U盘,你得要先对指向U盘的缓冲区格式化一下,实际上就是写入FAT格式的数据,其中就包括卷标了,当然你可以在PC上对你的U盘进行格式化,同时可以改名称,就是改卷标(DOS时期的叫法)

现在是需要在做WINCE系统的时候把盘符信息加进去,只要WINCE设备连上PC后那边就自动显示我设置的盘符,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不知道USB驱动里面有没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
mark下
应该是跟上面几位大牛说的一样注册表中修改名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rk下
应该是跟上面几位大牛说的一样注册表中修改名称。

我找遍了mass storage相关的注册表,
还加了"DeviceName","Folder"等参数可惜还是没成功。

网友:
我试了很多,只能修改在WINCE下看FLASH和SD卡的名称,不能改插上USB后在PC端那边显示磁盘的名称。

网友D:
突然想起来个问题。。。。
你的WINCE设备是做Master还是做得slaver。你要在PC显示你的wince设备名为自定义名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改PC端的名字你只要在PC段下直接改一次就好了。。。。汗。

网友E:
应该是在注册表里修改的。
请问你的PC和CE设备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起来个问题。。。。
你的WINCE设备是做Master还是做得slaver。你要在PC显示你的wince设备名为自定义名还是什么?
如果你要改PC端的名字你只要在PC段下直接改一次就好了。。。。汗。

WINCE设备做的SLAVER,在PC那边显示的是removeable disk这个是默认的值,当
WINCE设备没有给PC端盘符信息的时候就是自动是这个名字,我在PC端是可以该,但是
现在就是希望不动PC端, 能接上USB线后PC端自动显示我要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在注册表里修改的。
请问你的PC和CE设备怎么连接的呢?

我一直也是怀疑在注册表里修改,可是试了很多方法也不行,
也不知道到底要在什么根键下加哪些键值。PC和CE设备直接通过USB线连接,
WINCE端是USB的mini接口.

网友:
removeable disk这个好象是PC端USB驱动默认的名字哦。。。。。如果你要改就要给USB驱动重新写个注册表。也就是针对你这个设备写个USB驱动之类的东西。顺便价格注册表名称修改。估计才可以。你的问题应该是PC端的。wince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权威解释,听好了。嘿嘿

这个问题是磁盘分区的卷标问题,在每个磁盘(不管是NAND FLASH,还是真实的硬盘)上面都包含一个分区表的信息,里面会有定义磁盘的卷标,普通的或默认的都是NO Name(好像是这样写的)。你更改的磁盘名字会真实的写入到磁盘这个位置,所以更改完磁盘名字之后,你以后再怎么插就都是这个名字了。

所以你的问题,应该是要修改你的磁盘的卷标信息,而不是驱动或注册表。

具体这个位置在哪里,可以网上搜一下,好多都有介绍。

网友:
注册表platform.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sbmsfn]
"DeviceName"="removeable disk"

重新格式化 wince 的剩余flash。
如果,不格式化,ce 起来后发现他的分区还是完好的,他就没必要自动格式化一遍。所以还是原来的东西。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试试另外的一个注册表项

网友:
我有改过,不是该注册表。是改的code。

网友:
楼主改的咋样啦?
公布一下结果呀

我支持前面 磁盘分区的卷标问题 这一说法

另外楼上说说改啥code呀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知道的同学说说方法吧 用什么函数可以修改sd卡的卷标名称 谢谢
好像win有个api函数SetVolumeLabel可以修改 但是在wince的手册里面搜索没发现这个api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