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5下运行的应用程序窗口自动消失

楼主:
大家好:
遇到个怪问题,开发板通过串口PC机通讯,开发板上跑CE5.0,使用SQLCE数据库,不知道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窗口就消失了,但是串口还是被占用的,因为在去启动程序时,提示串口被占用?而且数据也在被使用的状态下.
程序是用EVC写的,对于这种问题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通过ActiveSync用PB的工具查看一下进程是否还在运行?
只是初切到后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ActiveSync用PB的工具查看一下进程是否还在运行?
只是初切到后台了?

如果进程还在运行,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还在运行就FINDWINDOW看看窗口还在不在。如果窗口还在那么打一下LOG看看这种情况下哪些语句还在执行,是哪调的,如果窗口不在了,看看是谁关的。

网友:
打一下LOG?

怎么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LOG?

怎么打?学习了!

log是不是运行记录文本文件啊,呵呵,我也没查看过.

网友:
log就是文件格式,文件是build.log,是文本文件,里面是编译信息

网友:
结贴了
不能留到2009啊
有问题在和大家讨论
谢谢!
Happy New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