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arm的菜鸟问题

楼主:
三星4510b的代码定义中为啥地址有个基址?3ff0000

#define SFR_BASE 0x3FF8000
#define INTPND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SFR_BASE + 0x4004)))
手册上如 INTPND写的是 0x4004

另外在初始化内存时下列代码是啥意思。能帮我注释并解释一下不?
;*******************************************************
; SDRAM System Initialize Data
;*******************************************************
        LDR        R0, =0x3FF0000 + 0x3010
        LDR        R1, =0x05503003
        LDR        R2, =0x04000060
        LDR        R3, =0x60
        LDR        R4, =0x60
        LDR        R5, =0x60
        LDR        R6, =0x60
        LDR        R7, =0x60
        LDR        R8, =0x14010380
        LDR        R9, =0x0
        LDR        R10,=0x0
        LDR        R11,=0x0
        LDR        R12,=0xce3383f0
        STMIA        R0, {R1-R12}

        LDR        R0,=0x3FF300C
        LDR        R2,=0x3FF3008
        LDR        R1,=0x0fffffff
        STR        R1,[R0]
        STR        R1,[R2]
                 LDR R3,=0x3ff5000
         LDR R4,=0xff
         STR R4,[R3]

网友:
你这个INTPND是不是寄存器? 他的地址是不是0x3FF8000+0x004?  你查下手册
下面那段代码可能是入栈,或者保存东西,最后面的应该是对某寄存器读写吧,没弄过4510,不清楚,你查下手册这些地址是什么东西就清楚了

网友:
初始化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
三星的手册喜欢把寄存器用偏移地址表示,所以定义的时候需要把基址也写上

网友:
/////////////////////////////
LDR R0, =0x3FF0000 + 0x3010
LDR R1, =0x05503003
LDR R2, =0x04000060
LDR R3, =0x60
LDR R4, =0x60
LDR R5, =0x60
LDR R6, =0x60
LDR R7, =0x60
LDR R8, =0x14010380
LDR R9, =0x0
LDR R10,=0x0
LDR R11,=0x0
LDR R12,=0xce3383f0
STMIA R0, {R1-R12}
/////////////////////////////
这段代码的主要意思是对寄存初始化
需要设置寄存值,按顺序排好R1-R12
然后利用类似压栈的方法,把R1-R12的值,设置到对应的寄存中,R0就是第一个寄存器的地址

网友:
帮顶,大家都是从菜鸟过来的。

网友:
同意3楼和4楼
三星的手册上喜欢使用偏移量来表示地址,你得仔细看DATASHEET
此段程序就是对从0x3FF3010地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什么功能查DATASHEET,然后利用STMIA多寄存器存储指令对这一段寄存器进行初始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