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ImagingFactory显示JPG图片的问题?

楼主:
使用IImagingFactory显示图片时,发现效率非常低,调试发现
当用IImage调用Draw()函数时,居然要好几秒才会返回,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是图片太大?
图片为2592 x 1944,大小985KB!
显示的的窗口为480 x 640
if(FAILED(hr = m_pImage->Draw(hdcmem,&rc, NULL)))

网友:
Draw()函数显示图片的速度较慢,因此不适合在OnPaint()或OnDraw()之类的消息处理函数里面调用。

可以使用双缓冲技术来解决
在读取图片时先调用Draw()函数画到内存DC中,然后在OnPaint()或OnDraw()函数中只需使用当前DC来BitBlt已经保存的内存DC就行,速度很快。

网友A:
Draw()函数画到内存DC中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慢,不会比直接画到显示内存上快的。
所以楼上的说法有待考究!

网友:
2592 x 1944,图片是挺大的,慢是比较正常的。

网友:
2592 x 1944??

985KB能算大的了。

显示图片:
需要根据设备的显示效果来微调图片的各种参数。
图片只要能基本达到显示效果就行,不要把太大的图
放上去,效果也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raw()函数画到内存DC中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慢,不会比直接画到显示内存上快的。
所以楼上的说法有待考究!

画到内存DC跟显示内存上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采用内存DC,可以只在图片初始化函数中调一次Draw()函数画到内存DC,在OnPaint()或OnDraw()函数中就不必调用Draw()函数了,比每次响应WM_PAINT都调Draw()效率高很多

网友:
原来这是这种方式的硬伤呀,我还打算用它来实现一个图片浏览器(600 x 800)兼特效显示,如百叶窗效果,
看来是不行了,请问,哪位有没有显示JPG图片的方法,请推荐!

网友B:
IImage、IImagingFactory支持JPG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mage、IImagingFactory支持JPG格式

我现在就用的这个,但效率低了,碰到稍大的图片就不行了!

网友:
大图肯定慢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WINCE下图片显示的应用程序,只能说WINCE下支持的接口太少了,跟WIN32是没得比。。
WINCE下能支持JPG的目前我只发现IImage、IImagingFactory类
至于显示速度的问题,我采用了内存DC后只有打开图片时要Draw()一次,会有点慢。响应WM_PAINT消息时,由于不必调Draw()函数,所以也蛮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aw()函数画到内存DC中的速度也是一样的慢,不会比直接画到显示内存上快的。
所以楼上的说法有待考究!

画到内存DC跟显示内存上的速度是一样的,不过采用内存DC,可以只在图片初始化函数中调一次Draw()函数画到内存DC,在OnPaint()或OnDraw()函数中就不必调用Draw()函数了,比每次响应WM_PAINT都调Draw()效率高很多

IImage 足够了  我用6M 大小的 JPG 图像做测试,不管画图还是特效都没问题 主要是程序框架和优化 绝对没问题 我发誓

网友:
ls介绍一下了。

最好详细一点的思路。

谢谢。

网友:
To xajhuang:
是啊,老兄能说说你的思路吗?因为我目前用的MFC,程序框架好象也沒太大的调整了。

网友C:
2592 x 1944 直接Draw 就是对整幅图解码,速度很慢!但画出来可能只有480 x 272 或者 320 x 240
图太大了的话 建议用GetThumbnail生成个小图  Draw的时候解码量小很多,很多精细的数据就省略掉了
而画出来480 x 272 的效果不会比全解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92 x 1944 直接Draw 就是对整幅图解码,速度很慢!但画出来可能只有480 x 272 或者 320 x 240
图太大了的话 建议用GetThumbnail生成个小图  Draw的时候解码量小很多,很多精细的数据就省略掉了
而画出来480 x 272 的效果不会比全解的差

楼上正解

网友:
多线程(加载文件) + IImage(装载图像) + DirectDraw(绘图)
我想不出来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方法了

网友:
IImagingFactory底层用COM实现的,
COM本身效率就不怎么样,通用性高了,牺牲效率那是当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