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译内核时报错

楼主:
编译内核NK时报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0131: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lib\x86\retail\ehcd.def'
BUILD: [01:0000000133: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PASS0ONLY=1 failed - rc = 2

BSP为GeodeLX:x86
platform中settings->build options
只选了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run time image can be larger than 32M
谢谢大家!

xzl

网友:
你是第一次编译系统吗?先选择build and sysgen

网友:
看看这个文件ehcd.def是否存在

网友:
不存在啊
是否需要在别的地方复制一个文件过来?

网友:
我从另一个地方复制ehcd.def文件到这个文件夹之后
重新编译
出现这样的错误: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BWorkspaces\LX800\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lib\x86\retail\storeapi.lib'
BUILD: [01:0000000939: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这次错误是提示在我的工程文件中don't know how to make   storeapi.lib!

网友:
其它地方的,应该是不行的。

LZ看看DEF文件的内容,或试试用如下 内容建立一个。

LIBRARY         EHCD

EXPORTS         HCD_Init
                HCD_PowerUp
                HCD_PowerDown
                HCD_Deinit
                HCD_Open
                HCD_Close
                HCD_Read
                HCD_Write
                HCD_Seek
                HCD_IOControl

网友:
我复制的一个DEF文件里面写的跟你的一样
但是SYSGEN还是报错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BWorkspaces\LX800\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lib\x86\retail\storeapi.lib'
BUILD: [01:0000000939: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我又搜索了一个storeapi.lib粘贴到 'D:\WINCE500\PBWorkspaces\LX800\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lib\x86\retail\
目录下
但是sysgen 后同样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
我在D:\WINCE500\PLATFORM\Geodelx\Src\Drivers\Usb\Class\Storage\Disk\Scsi2中找到source文件

TARGETLIBS =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ntcompat.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client.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toreapi.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msc.lib \
我修改为:

TARGETLIBS =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ntcompat.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client.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storeapi.lib \
    $(_SYSGENOAKROOT)\lib\$(_CPUINDPATH)\usbmsc.lib \
同样出现这个错误: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D:\WINCE500\PBWorkspaces\LX800\WINCE500\GeodeLX_x86\cesysgen\oak\lib\x86\retail\storeapi.lib'
BUILD: [01:0000000283: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处理呢???

网友:
少加了usb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