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总线 连接处 发热 严重

楼主:
我在YL270的扩展槽上通过排针(母排)引出nCS5,DATA[0:8],ADDR[1:5],nWE,nOE,nRESET_out至 FPGA(XC2Sxxx);

总线是经过16245芯片至扩展槽,从扩展槽到FPGA是用超小型安装线飞线连接的,245至FPGA的距离大概有7-12cm,
不论是否给FPGA供电,排针的几乎所有焊点处严重发热(残留的焊锡膏受热挥发,并发出丝丝的声音);

用示波器能看到总线上正常的1.9MHz波形(我的程序通过总线写FPGA产生的),
FPGA输出的总线状态也是正常(我用FPGA将输入地址线输出到LED,显示电平正常),
还能捕获到大概100MHz,200MHz,300MHz,600MHz,1GHz的频率,示波器是Tek 60MHz,最多能捕获到1GHz。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的QQ: 763366185
MSN:longwinds@msn.com
电话:159 9952 8783

网友:
解决了,小问题,哈哈。

网友:
大家赶紧恢复,不然50分要蒸发

网友:
晕倒……刚看到还在猜测呢。做270这么长时间也没碰过这样的问题呀。
你碰到的什么原因啊?

网友:
焊锡膏没有洗掉,线路被腐蚀得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