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中如何实现用ie打开不同格式的文件?

楼主(2008-05-27):
pcc中如何实现用ie打开不同格式的文件?
比如在IE中点击一个avi文件的链接,自动就会启动mediaplayer来播放,如果点击一个bt文件的链接,自动就会启动bt程序来下载,这个过程如何实现?需要用到哪些技术?请高手指点
技术
如何
程序

网友A:
Pocket pc ,模拟器是ppc2003

网友B:
请大侠帮帮忙,给点提示呀~~

网友C:
文件关联。。。。。看注册表的文件关联项目

网友D:
需要加个PocketIE插件

网友E:
如LS所说,插件来临近点击动作,由插件来启动指定的应用

网友F:
可以用BHO,
来实现捕获链接,
分析链接后缀,来调用不同的文件。(PPC上你可以试下)
How to sink HTML document events for WebBrowser host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46247
http://msdn2.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508508(VS.85).aspx
用BHO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1426

网友G:
那是因为你的注册表中保存指定文件的默认后缀名,你把你的文件后缀名用html,直接打开系统会自动调用浏览器,

网友H:
PocketIE 插件可以获取点击的链接,然后分析用什么打开。sdk 自带了sample

网友I: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高手提供的参考,小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