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77E58做通讯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想用W77E58有两组串口通讯口。其中一组我用4800波特率来和另一单片机通讯。一组用9600波特率来和另一设备通讯。这样可以实现吗。我在程序里来做通讯波特率的切换这样做通讯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同人这样做过

网友:
w77e58有几个产生波特率的定时器?从原理上说是可以的,俺虽然只做只有一个串口的片子,但是所有的定时器都起来工作并没有协调方面的麻烦,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切换的说法是不对的,
两个串口可以使用不同的波特率发生器,
多看datasheet,

网友:
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一个UART一个比特率。没问题的。但是注意使用任务调度!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77E58的两个串口本来就是独立的,产生波特率时用不同的定时器就行了。

网友:
谁有77e58的头文件啊.给我发一个

网友:
-

华邦新推出W79E227/217/225双串口单片机

高速、高可靠、宽电压、低功耗、超强抗干扰、资源丰富、无法解密

选型指南:http://hi.baidu.com/rtech

华邦单片机及闪存(一级代理),性价比高!

-

网友:
两个串口采用不同的波特率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所需的一个的4800,一个是9600,正好是二倍的关系,所以用一个定时器就能实现。
晶振为11.0592MHz时,初始化程序如下:

MOV       SCON,     #50H
MOV       SCON1,    #50H
ORL       PCON,     #080H
ANL       WDCON,    #07FH
ORL       TMOD,     #020H
MOV       TL1,      #0FAH
MOV       TH1,      #0FAH
SETB      ES
SETB      ES1
SETB      TR1
SETB      EA

网友:
哪位好心人能告诉我下W77E058的复位电容和复位电阻是多少吗?
谢谢了先!

网友:
22uF电容和2K电阻应该就可以

网友:
谢谢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上面的高手
我用了22UF25V的电容和2K的电阻做复位
又在P1.0上接了一个发光2极管
程序写进去怎么没反应呢?
我的程序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100H
START:
     SETB  P1.0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CLR   P1.0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LCALL DELY1S
     LJMP  START
DELY1S:
     MOV   R5,#100
D2:  MOV   R6,#20
D3: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3
     DJNZ  R5,D2
     RET
     END
谢谢高手指点下
谢谢了先

网友:
晶振是多少的?你确定它起振了吗?(是将程序写到芯片里试的吗?)

网友:
晶振是11.0592的
我还拿了块AT89S52的片子试了一下
同样的程序
AT89S52就可以
W77E058就不行

我用的是TOP-2005的通用编程器

网友:
高手
我QQ是516606509
加我下吧
这么说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