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RS232-DB9 和 RJ45应用在设备数据传输串口中有什么优 ...
beifenggood
beifenggood

网友A(2008-01-07):
RS232-DB9 和 RJ45应用在设备数据传输串口中有什么优缺点,优先选择谁?
现在一些测量设备都需要与电脑连接,需要数据输入自动化,便于数据库管理,在这些设备上采用RS232-DB9的串口居多,但也有使用电话线RJ45的水晶头端口输出,请问这两种口有何本质性的区别?请高手告之,谢谢.
测量设备
数据
优缺点

网友B:
传输距离不一样。。。。长距离一般选择rj45。。。。

网友C:
如果RJ45也采用 0MODE方式的话由于没有屏蔽层传输距离不远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RJ45采用RS232转TCP/IP协议就另当别论

网友D:
最明显的就是传输距离
RJ45 RS232 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协议
物理特性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