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关于WINCE休眠的问题

楼主(2008-06-11):
关于WINCE休眠的问题
WINCE进入OEMPOWEROFF函数时,是在中断发生进进入的吗?是哪一个中断呢?谢谢!

网友A:
那是什么?

网友B:
是上层应用发出了SYSTEM POWER OFF,会从应用层一层一层调用到OEMPowerOff。
应用层触发可以是中断,也可以是定时器,也可以是用户自己点关机。

网友C:
同问
是不是一个消息而已,具体如何发送,什么时候发送和中断,定时器有关
中断和定时器也只是一个"引线"而已,只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