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中给Button加图片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VS2005里给一个BUTTON加一个背景图片(好像ICON的不够清楚,所以最好是BITMAP的图片).
我用了很多EVC和VC里的方法,但都不行,一般都是SetBitmap不是CButton的方法;CBitmapButton类不存在.
可以用的好像就是把BUTTON透明,然后放到背景图上画的BUTTON的位置.如果这样的话,换个模拟器,大小一变就错位了.
谁能不能给个方法或者例子.

VS2005+WM 6.0

谢谢!

网友:
网上去下载个 CBitmapST 类,或者自己继承CButton类 重载DrawItem函数

网友:
打错了,CButtonST 类

网友:
请说的详细点

网友:
你说的那个类我试过了
放到vs2005里会出很多错,改好了后一用就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在VC里是每有问题,不过太多类了。

网友:
在问一个老是遇到的问题:

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000114c4 in *.exe:
0xc0000005:写入位置0x00000020时发生访问冲突.

百度过了也没找到什么满意的答案,郁闷.

网友:
第二問是因為程序跑飛了導致的,建議仔細查看指針和數組操作。

网友:
是提示出错中断的地方用的指针出问题吗?

我发现出这样的错误的时候老是是在系统代码部分出错,不是我写的地方.

网友:
肯定是你的代码中有内存泄漏或者数组越界访问。

CButtonST 类有for ce的可以用的。

网友:
关于访问冲突这个错误我找到在啦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给一个button加一个成员变量它就出错了,删了就不会有事,这样的话我就不能用他去继承其他的类了。

网友:
Button 做 图片?那做动画还要啊?
http://www.cnblogs.com/walzer/archive/2007/04/08/704996.html

网友:
加图片的问题以经解决了,但是我想要图片自动适应button大小就不行.
这个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