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GRPS数据传输的请进!!!!!!!

楼主(2008-10-22):
做过GRPS数据传输的请进!!!!!!!
第一次做GPRS数据传输,用的是华为的GTM900B。希望各位能给个AT指令建立连接,传输数据的例子。
邮箱:amarantine33520@163.com
不胜感激!!!!!!!
数据
华为
不胜感激
邮箱

网友A:
题目打错了,GPRS。

网友B:
没用过华为的模块,不过好像挺便宜的!

网友C:
做过SIM300C的,由于在PDF手册上没有看到接收数据的AT指令,所以目前不能接收数据,但能发送数据。
建立TCP连接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
1、请求CIMI(移动注册标识符)
2、检查信号强度
3、网络注册(GPRS)
4、建立APN、用户名、密码(cmnet,空,空);//各地可能不一样。
5、连接GPRS网络
6、得到本地IP(移动分配的)
7、建立TCP/IP连接
8、发送数据。
。。。。。。
以上需要循环执行的,因为每一步不一定一次成功,祝你好运,你可以参考.

网友D:
晕啊,是WinCE下吗?
WinCE下接上串口,新建拔号连接
在拔号方式里全是 G
电话 *99***1#
属性字串 +CGDCONT=1,"IP","CMNET"
拔通就OK了,
自已编程调用RAS函数集
自已AT 找到他的.pdf文档就行了 国产的东东还是中文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