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 网卡驱动关于那几个参数的问题~~急~~

楼主:
在DM9000中听说需要这几个参数 ioadress sysintr irqnumber DM9000_DATA_OFFSET
小弟在网络上查了一上午都没有去上面参数的结果。
小弟初学请高手指点。
硬件连接 cs[5] exint9 cmd在addr2上

请问ioaddress 的算法也就是和cs的关系。
irqnumber 到底是不是那个exint9的9。
DM9000_DATA_OFFSET 是不是4

求求高手们了~~不甚感激

网友A:
如果从改动来说,还真是就这4个参数。
先分开来说,ioadress和DM9000_DATA_OFFSET是硬件相关的,也就是说让soc如何找到你的DM9000.按照你的描述,你的ioadress应该是CS5,DM9000_DATA_OFFSET 是取决于接在A几上了,如果是ADDR2的话,好像是就是4,这个自己再研究一下DM9000手册应该不难解决。
sysintr irqnumber 是CE相关的概念,用于让系统来接受到外设的中断。如果你有DM9000的驱动代码的话,应该也有reg文件,里面会写好sysintr。和硬件相关的也就irq number。按照你的描述,irq number=exint9的irq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改动来说,还真是就这4个参数。
先分开来说,ioadress和DM9000_DATA_OFFSET是硬件相关的,也就是说让soc如何找到你的DM9000.按照你的描述,你的ioadress应该是CS5,DM9000_DATA_OFFSET 是取决于接在A几上了,如果是ADDR2的话,好像是就是4,这个自己再研究一下DM9000手册应该不难解决。
sysintr irqnumber 是CE相关的概念,用于让系统来接受到外设的中断。如果你有DM9000的驱动代码的话,应该也有reg文件,里面会写好s…

谢谢了,按照你的描述,我还是不知道确切值!!!!

网友:
补充下,OS 是 wince6.0 平台是s3c6400

网友:
特价供应芯片:
〖DAVICOM〗 DM9000AEP/BEP/EP  DM9161AEP/EP  DM9102DEP  等等
〖LEADTREND〗 LD7535BL  LD7575PS LD7576  LD7552 等等
〖WINBOND〗 W25X16V  W25X20   W25X40AV  W25X80  等等
〖SAMSUNG〗 S3C44BOX01  S3C2410AL-20/26  S3C2440AL-40  等等
〖PHILIPS〗 UDA1341TS  SAA7121H  SAA7113H  SAA7131E  等等

   供应商:深圳市腾盛科技有限公司
   网  站:http://www.sztsic.com/
   电  话:0755-61329316,61329587
   传  真:0755-61329587
   E-MAIL:liancarol@126.com
   NSM :liancarol@live.cn  QQ:455026927
   地 址:深圳福田新亚洲电子城

网友:
您好,不知道前面各位的问题解了没,你们说的问题小弟并不太懂,但我们目前是divacom在中国区域的总代理,从03年来一直专注于做DM9000及DIVACOM全线产品,对于研发来说,首先是产品质量有保证(为当年全新原装最新版本),然后通过我们可以找到原厂的工程师做技术支持,当然,是免费提供的,说不定我能帮得上大家的忙,以下是我的联系方式    QQ:1259987438 电话:027-8765163610 (0)13554272382 王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