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与电源线共用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有两个电路模块,需要互相通信,数据量少,采用类似485的通信就可以了。但是我想用通信线由其中的一块电路板给另外电路板供电,即两根线既用来通信又做电源线,请问大家有做个类似项目的吗?给点思路啊。谢谢!

网友:
不大可能吧,一条线即做信号又做电源?  是“1”的时候可以当电源,但“0”呢 ?,你这个电源不可能稳的,而且跳变也没规律,滤波都不行

网友:
不大可能

网友:
两边都做隔离电路,有可能的吧.

网友:
那共用的意义何在

网友:
两条线上是差分信号,用整流桥可以分离出直流电源,现在的难点关键是信号的提取。

网友:
用差分/差动电路提取信号可以吧,电子书上有类似原理的电路

网友:
包括驱动能力,这些都是问题啊

网友:
Hart总线能实现自动寻址吗?还有HT2012芯片大概多少钱?

网友:
没什么,可以实现,三凌空调内外机控制就是这样的

网友:
没问题呀,很多项目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