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上操作I/O地址转换的问题

楼主:
如过物理地址是0X200,我想对这个地址写入0X1,听说需要地址转换,请问具体操作步骤如何?
劳驾写详细一点(请用MmMapIoSpace函数),谢谢!!!

网友:
老大们啊,帮帮小弟阿!
小弟我在此叩谢了哦

网友:
这个地址转换是和你具体的硬件和BSP都有关系,你可以查一下你的BSP里面怎么定义OEMAddressTable的,就可以知道怎么转换了

网友:
在loader.h里只看到这两句:
#define SDRAM_BASE             0x8C000000   // defined in OEMAddressTable
#define SDRAM_SIZE             0x04000000 /*0x02000000*/  // 32 MB

能说明什么吗?
如果我要对物理地址是200h的I/O地址进行操作,如何转换后再可以直接读写?

网友:
我让你去找OEMAddressTable的定义,不是让你找这个“单词”,defined in OEMAddressTabl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难道看不明白吗?

网友:
惊奇发现,在这个BSP的option.h里有如下定义:
#define _RAM_STARTADDRESS         0x30000000
#define _ISR_STARTADDRESS         0x31ffff00
#define _MMUTT_STARTADDRESS        0x31ff8000
#define _STACK_BASEADDRESS  0x31ff8000
#define HEAPEND                                  0x31ff0000
#define _RAM_ENDADDRESS         0x31ffffff

#define VA_BASE             0x8C000000  // defined in OEMAddressTable
#define VIRTUAL_TO_PHYSICAL(va) ((va) - VA_BASE + _RAM_STARTADDRESS)

是不是根据#define VIRTUAL_TO_PHYSICAL(va) ((va) - VA_BASE + _RAM_STARTADDRESS)来进行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转换?
即va=PHYSICAL_ADRESSA+VA_BASE-_RAM_STARTADDRESS,然后在程序里直接访问va。
我这么做了,怎么不成功呢?

网友:
LZ可以去源代码里头搜索MMMAPIOSPCE的实现
在DRIVERS\CEDDK\DDK_MAP\DDK.MAP.C里头有该函数的实现
核心也是调用VIRTUALALLOC &VIRTUALCOPY这两个
至于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的映射关系,LZ可以看看WINCE的内存管理这一方面的东西

网友:
申明:我的板子是ARM920T,X86平台不需要地址转换,我做过的,可以直接访问I/O的物理地址,比如说明书上说某个I/0口的地址是200H。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unsigned char *MY_IO=(unsigned char*)(0x200);然后就可以直接操作MY_IO这个I/O地址了。
但是在ARM板子上这样就不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网友:
OEMAddressTable,建议再去看下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