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设备接上延长线不能用U盘

楼主(2008-08-29):
WINCE设备接上延长线不能用U盘
我这里有台windowsCE的终端设备,接上了延长线之后就没法用USB设备了,不接就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设备

网友A:
延长线问题,质量太差

网友B:
显示是硬件问题。

网友C:
可能给USB供电的供电不稳定

网友D:
一般都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