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串口问题

楼主:
请问怎样可以把调试串口UART0修改成普通的串口(即没有调试信息输出),需要修改哪些文件里的信息啊?
是不是还要修改注册表啊?我在文件WINCE500中搜索了下platform.reg,总共有以下三处路径有platform.reg,
我分别把它们关系到串口的地方的列了出来,不知道要修改什么?请各位帮帮忙吧

1.WINCE500\PLATFORM\MAINSTONEII\FILES\platform.reg

;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ERIAL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
   "Irq"=dword:16                ; 22 IRQ_FFUART
   "SysIntr"=dword:1d           ; 29 SYSINTR_FFUART
   "MemBase"=dword:40100000        ; FFUART Register
   "MemLen"=dword:40
   "DeviceArrayIndex"=dword:80  ; FFUART object
   "Prefix"="COM"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ll"="ms2_serial.dll"
   "Order"=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1:"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ENDIF BSP_NOSERIAL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ERIAL
; -----------------------------------------------------------------------------

2.WINCE500\PLATFORM\SMDK2410\FILES\platform.reg

;=============== UART0 (physical COM1 connector P1) (Serial) ===============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241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03
   "IoBase"=dword:50000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1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1:"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ENDIF BSP_NOSERIAL !

3.WINCE500\PLATFORM\SMDK2410\CESYSGEN\files\platform.reg

;=============== UART0 (physical COM1 connector P1) (Serial) ===============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241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03
   "IoBase"=dword:50000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10.Dll"
   "Order"=dword:0
   "Priority"=dword: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1:"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ENDIF BSP_NOSERIAL !

网友:
注册表是需要修改的,
至于改哪一个platform.reg,就要看你用什么硬件平台,和其对应的BSP了。
另外,还得修改相关文件的代码,不再用作调试串口。

网友:
to sunrain_hjb

我用的开发板是三星的s3c2410a,  bsp是厂家提供的,您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我是刚接触这的,要怎么修改呢,还要再修改哪些文件啊?

网友:
操作系统是wince5.0

网友:
为什么定义COM口都没有INDEX这个呢?
你实验下在串口定义的地方加
"Index"=dword:X这句话试试。。。X=1,2,3,4,5,6.....
没有这句话端口都是没放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