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暂时使wince屏幕黑屏但是程序却一直运行?

楼主:
想在自己的程序里面实现屏幕黑屏,但是鼠标点击的功能依然存在,程序也继续运行,黑屏一段时间后重新恢复。
请问有什么函数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奇怪,不能修改帖子的啊?
想说明一下,不能使用“新建一个窗体,令其无标题栏,令其运行时最大化,令其背景为黑色”的方法。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果然高明,但是小聪明终究不能用到实际项目中,不然会被同行笑的,其实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关闭显示器吧,相当于动态控制屏幕保护功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wince内核里做,就是做个屏幕保护程序,但是恐怕要相应的显示驱动支持,这需要问你的BSP厂家到底实现了这个功能没有,因为很多板子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还有个方法,使用BIOS中的关闭显示器功能,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具体自己去编译:
#define IOCTL_HAL_SCREENOFF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0x1102,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define IOCTL_HAL_SCREENON CTL_CODE(FILE_DEVICE_HAL, 0x1103,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void CloseCreen(m_sleep)
{
        if(m_sleep == 1)
        {
                m_sleep = 0;
                KernelIoControl(m_sleep ? IOCTL_HAL_SCREENON : IOCTL_HAL_SCREENOFF, NULL, 0, NULL, 0, NULL);
        }
        else
        {
                m_sleep = 1;
                Sleep(300);
                KernelIoControl(m_sleep ? IOCTL_HAL_SCREENON : IOCTL_HAL_SCREENOFF, NULL, 0, NULL, 0, NULL);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果然高明,但是小聪明终究不能用到实际项目中,不然会被同行笑的,其实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关闭显示器吧,相当于动态控制屏幕保护功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wince内核里做,就是做个屏幕保护程序,但是恐怕要相应的显示驱动支持,这需要问你的BSP厂家到底实现了这个功能没有,因为很多板子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还有个方法,使用BIOS中的关闭显示器功能,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具体自己去编译:
#define IOCTL_HAL_SCREENO…

嗯,严重谢谢!
我试试先、、、、

其实2楼的方法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人家的解决方法,不过不适合我用(如果适合的话技术含量低点也照样用的哈哈:)

网友:
严重同意 2 楼。。。。。。

查看注册表中是否有背光控制的部分。 使用标准的电源管理函数,给背光驱动发送关闭背光的命令 也就是设置他的电源状态。。。

SetPowerState   等,查看Help吧

网友:
刚刚先在一个对话框里测试了一下,在dialog类调用这个函数,

void CloseCreen(m_sleep)
{
        if(m_sleep == 1)
{
m_sleep = 0;
KernelIoControl(m_sleep ? IOCTL_HAL_SCREENON : IOCTL_HAL_SCREENOFF, NULL, 0, NULL, 0, NULL);
}
else
{
m_sleep = 1;
Sleep(300);
KernelIoControl(m_sleep ? IOCTL_HAL_SCREENON : IOCTL_HAL_SCREENOFF, NULL, 0, NULL, 0, NULL);
}
}

=============================
不过似乎没有反应,请问应该在哪里调用才对呢?

网友:
KernelIoControl

要系统底层支持才行, 如果驱动没有支持,也许不能实现这一的功能吧

简单的办法  将系统那个 背光的驱动 类似backligh.dll拷贝出来,看看dll里面有哪些接口

网友:
嗯,谢谢ls。
刚刚试了一下以下方法,也是不能实现,根据返回值应该是驱动不支持。
我试看看你的方法

=======================================

关闭屏幕    如果系统有有色背光显示,主要的电源消耗不是CPU而是背光。在一些环境下,一个应用程序需要运行却不需要显示在屏幕上。一个例子是音乐播放器应用程序,当用户听音乐的时候,不关注屏幕。在这些情形下,有能力关闭背光将意味着提高电池寿命。    当然,当用户想看屏幕时,任何关闭背光应用程序的需要一个简单的用户友好的方式来重新打开屏幕。同样,记得用户典型的想法是屏幕变黑时会认为被关闭了,因此要考虑这点。举个例子,一个用户可能在系统已经运行时试图打开系统电源,并且这样做了,却很意外地发现,设备电源被关闭了。同样,当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关闭显示,它同时也关闭了触摸屏。这意味着你不能告诉用户敲击屏幕来打开。而是,你需要使用一些其他的事件,比如设置时间,任务完成,或用户按了一个按钮。最后,这里讨论的方式对大多数基于Windows CE 3.0或更新的版本比较有用,并且被Windows CE .NET 4.0中的电源管理程序所替代。对于较新的系统,先看看是否电源管理程序可用,然后通过它来控制屏幕。如果失败了,ExtEscape方式也许能行。    在Windows CE中,显示的控制是通过Ext?Escape函数。这是一个显示和打印机驱动的后门。Windows CE显示驱动支持许多设备转义代码(escape codes),这些被公布在Platform Builder中。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有两个转义代码被用到:SETPOWERMANAGEMENT来设置显示的电源状态和QUERYESCSUPPORT来查询是否SETPOWERMANAGEMENT被驱动支持。下面的例子打开或关闭系统显示通过显示驱动,并且支持完全的转义代码:
//
// Defines and structures taken from pwingdi.h in the Platform Builder
//
#define QUERYESCSUPPORT                  8
#define SETPOWERMANAGEMENT               6147
#define GETPOWERMANAGEMENT               6148

typedef enum _VIDEO_POWER_STATE {
         VideoPowerOn = 1,
         VideoPowerStandBy,
         VideoPowerSuspend,
         VideoPowerOff
} VIDEO_POWER_STATE, *PVIDEO_POWER_STATE;

typedef struct _VIDEO_POWER_MANAGEMENT {
         ULONG Length;
         ULONG DPMSVersion;
         ULONG PowerState;
} VIDEO_POWER_MANAGEMENT, *PVIDEO_POWER_MANAGEMENT;

//----------------------------------------------------------------------
// SetVideoPower - Turns on or off the display
//
int SetVideoPower (BOOL fOn) {
         VIDEO_POWER_MANAGEMENT vpm;
         int rc, fQueryEsc;
         HDC hdc;

         // Get the display dc.
         hdc = GetDC (NULL);
         // See if supported.
         fQueryEsc = SETPOWERMANAGEMENT;
         rc = ExtEscape (hdc, QUERYESCSUPPORT, sizeof (fQueryEsc),
                         (LPSTR)&fQueryEsc, 0, 0);
         if (rc == 0) {
             // No support, fail.
             ReleaseDC (NULL, hdc);
             return -1;
         }
         // Fill in the power management structure.
         vpm.Length = sizeof (vpm);
         vpm.DPMSVersion = 1;
         if (fOn)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n;
         else
             vpm.PowerState = VideoPowerOff;

         // Tell the driver to turn on or off the display.
         rc = ExtEscape (hdc, SETPOWERMANAGEMENT, sizeof (vpm),
                         (LPSTR)&vpm, 0, 0);

         // Always release what you get.
         ReleaseDC (NULL, hdc);
         return 0;
}
    前面的代码通过调用ExtEscape和QUERYESCSUPPORT命令来查询是否支持转移代码。被查询的命令首先交给输入缓冲,如果SETPOWERMANAGEMENT命令被支持,程序就填充VIDEO_POWER_MANAGEMENT结构并再次调用ExtEscape设置电源状态。    虽然这些转义代码允许应用程序打开或关闭显示,Windows CE没有一个统一的方式来控制背光的亮度。每个系统都有它自己的OEM特有方式来控制背光亮度。如果将来有一种标准的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不能修改帖子的啊?
想说明一下,不能使用“新建一个窗体,令其无标题栏,令其运行时最大化,令其背景为黑色”的方法。

这个也能想出来。牛啊。

网友:
SetPowerState基本要求电源驱动的支持,基本很多板子都不支持,控制BIOS是万能用法,所有的板子都能用,楼主多研究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果然高明,但是小聪明终究不能用到实际项目中,不然会被同行笑的,其实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关闭显示器吧,相当于动态控制屏幕保护功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wince内核里做,就是做个屏幕保护程序,但是恐怕要相应的显示驱动支持,这需要问你的BSP厂家到底实现了这个功能没有,因为很多板子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还有个方法,使用BIOS中的关闭显示器功能,可以使用下面的代码,具体自己去编译:
#define IOCTL_HAL_SCREENO…

ce5.0 返回错误 50(The request is not supported.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ls。
刚刚试了一下以下方法,也是不能实现,根据返回值应该是驱动不支持。
我试看看你的方法

=======================================

关闭屏幕    如果系统有有色背光显示,主要的电源消耗不是CPU而是背光。在一些环境下,一个应用程序需要运行却不需要显示在屏幕上。一个例子是音乐播放器应用程序,当用户听音乐的时候,不关注屏幕。在这些情形下,有能力关闭背光将意味着提高电池寿命。    当然,当用户…

ce5.0 返回错误 6(The handle is invalid. )

rc = ExtEscape (hdc, QUERYESCSUPPORT, sizeof (fQueryEsc),
                        (LPSTR)&fQueryEsc, 0, 0);
        if (rc == 0) {
DWORD dwError = GetLastError();

            // No support, fail.
            ReleaseDC (NULL, hdc);
            return -1;
        }

网友:
这个有万能的方法吗?

我一直都是要求设备方直接提供控制方法的。

网友:
关掉背光~~~可以考虑通过pwm来实现~~或者自己写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一定时间内激发该程序~~然后用键盘或触屏时间唤醒~

网友:
这个没有万能的方法吧,如果ce5.0要看硬件设计,和底层驱动是否按标准接口实现.如果mobile一般都是标准的.

网友:
看驱动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