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动态的UI

楼主:
看到有些手机上的menu菜单并不是在一下子出现

而是一个个出现 感觉很不错 你可以制造成任意的形状出现的形式 (flash中可以实现)

这个在GDI是怎么实现啊?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
关注中,这个好像比较困难,希望能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我以前用些老土的方法做过,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期待中

网友:
要看了效果才知道

网友:
引用楼主 nosilence_2007 的帖子:
看到有些手机上的menu菜单并不是在一下子出现

而是一个个出现 感觉很不错 你可以制造成任意的形状出现的形式 (flash中可以实现)

这个在GDI是怎么实现啊?

比如一下menu:
1 New message
2 Inbox
3 Outbox
4 Sent
5 Drafts
6 Deleted

.....

你可以做成效果是:
1 New message
   2 Inbox
      3 Outbox
    4 Sent
  5 Drafts
6 Deleted

这样方式进来 就是每个条目进来的速度不一样

当然 最后还是变成:
1 New message
2 Inbox
3 Outbox
4 Sent
5 Drafts
6 Deleted

你也可以把每个项目 按照其他的方式闪进来

就像PPT中那样

这种方式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最土的办法,MoveWindows就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土的办法,MoveWindows就可以达到效果

你的意思不会是设置个定时器 在WM_TIMER 的时候不断move吧?

网友:
貌似可以做成播放GIF的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