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请教ARM9开发中数据存储的问题 !

楼主:
       之前我基于PC机开发了一套在Linux系统下运行的自助终端系统, 数据库用的是mysql, 由于有大容量的硬盘,根本不用操心数据存储的问题。 现在我想把程序移植到ARM9的板子上,选用了嵌入式的数据库SQLite。板子上的存储单元有128MB 的NAND FLASH, 还有铁电,但只有8K的容量。 另外还有64MB的内存。由于我的系统必须要支持断电后的数据恢复,即当天的数据不能放在内存里,要保证断电后数据不会消失。只有FLASH和铁电可以满足要求。但是FLASH只能写10万次,而我一天的数据写的操作就能有上千次,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铁电又太小,一天的数据量有200多K,不可能放进铁电里。外加硬盘的成本又太高。

       请教各位高手,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不胜感谢 !!!

网友:
flash是可以擦写10万次,不是只能写10万次,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没听过有其它的好方案。

网友:
1、数据先放到内存里,定时写一次;

2、使用外接的 SD 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