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S3C2440开发板的bootloader

楼主(2008-07-23):
wince系统S3C2440开发板的bootloader
本人现在学习S3C2440开发板,platform builder 4.2的开发环境,有基本的BSP,但是生成的NBOOT和EBOOT烧写进去没有反映,,串口回显不了,...
哪位大哥有NBOOT EBOOT的源码或镜像能用的.,,给小弟一份,,大家一起学习!!
我的邮箱:zhulei0717@yahoo.com.cn
QQ:187328317
builder
wince
大哥
开发
学习
WindowCE

网友A:
S3C2440 的 资源网络上很多, 但各家和各家的也许都不同, 你需要从Nboot开始一步一步调试后才能用, 不能具体说 烧录进去不能用 一句话概括,如果你买的别人的成套的开发板 有技术支持的话,最好先看相关资料 如果还不行 找技术支持处理, 让自己一步一步调试,需要仿真器, 也需要更深入的知识,否则 自己也做不了的。

网友B:
开发板哪里的?怎么没带源代码?没有原来自带的nboo.bin eboot.bin吗?

网友:
没有带源代码,,网上我找的一些BSP烧写进去没有反映,,

网友C:
随便找的不一定行,因为接口配置不会完全一致。
不过nboot.nb0烧进去不行吗?一般的2440结构是NAND boot+OS镜像,外设先不管。
那么只要你使用UART1作为调试串口,使用NAND作为BOOT,至少在nboot和eboot步骤下,肯定是有调试信息的。

网友D:
接口配置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我现在串口什么都不显示,NBOOT.NB0烧进去也不知道行不行啊,但是有两个指示灯在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