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the mean of 'XBYTE'

楼主:
#define CW XBYTE[0xf9fc]   //00               //写指令
#define CR XBYTE[0xf9fe]   //10               //读状态
#define DW XBYTE[0xf9fd]   //01               //写数据
#define DR XBYTE[0xf9ff]   //11               //读数据

帮忙解释一下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XBYTE[*****],有什么意思
我是做一个液晶(1602)显示的,

还有,能再给个多的例子吗?

网友:
XBYTE 就是单片机的内部RAM中除了地址0~255以外的RAM.它通常的地址从256开始,访问时用MOVX来访问.

网友:
例子:
例如我想定义一个XBYTE 类型的全局变量:
#define XBYTE xdata
extern unsigned char XBYTE g_xxxx;

或者直接指定在哪个位置:
extern unsigned char XBYTE g_XXXXX _at_ 0x1ff;

建议你看一下Keil的C51编译手册.网上有中文版本下载.

网友:
XBYTE是C51里面的宏,方括号内是地址。看下面的用法:

XBYTE[0xf9fc]=0x0a;

功能等同下面的汇编语句:
mov DPH,0xf9
mov DPL,0xfc
mov A,0x0a
mocx @DPTR,A

那么从外部RAM的0xf9fc地址中读入数据到变量i就可这样:
i=XBYTE[0xf9fc];

要使用这样的宏,要包含头文件:ABSACC.H

网友:
上面有个汇编语句错了:是movx @DPTR,A

网友:
标题好像应该是
what's the meaning of 'xbyte'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