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微控制问题

楼主:
可否让步进电机一次只转过若干步距角,比如1次只转过18°,用它来控制0.1ML的滴液动作,其间的机械传动先忽略考虑

网友:
“最好不使用整步状态”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可以支持这样的功能的。按照需要给出相应的控制波形就行。
不过得看该步进电机最小幅度了,如果最小一次都超过你的要求,那肯定无法实现了。

网友:
和步进电机有关

网友:
查到了,高精度控制中,应该用传动系统对转速减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