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请教大虾们有关ARM处理器在ARM状态下PC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请教大虾们有关ARM处理器在ARM状态下PC的问题
看过书上写着“由于ARM状态下指令总是字对齐的,所以R15值的第0位和第1位总是为0,PC[31:2]用于保存地址”
请问各位大虾,为什么由于是字对齐,所以R15的第0位和第1位总是为0呢?
大虾
处理器

网友A:
arm的一个字是32位。32=8X4 也就是说用字节做地址的话。每4个字节就是一个字。也可以说 11111111....xx最后两位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