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高手,函数调用栈“断链”的问题

楼主:
最近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系统是mips的,最近老是在启动的时候抛出异常。今天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有调用栈的log,最后几行如下:

...
94640418 qJobClassId    +23f62c: 9463fb14 (0, 946d3a54, 94ae8ed0, fe)
9463fb9c qJobClassId    +23edb0: semGive (4d, 94fcc280, 0, 9487ced4)
9422facc netBufPoolInit +e4c: ffsMsb (94fcb830, 4c, 4c, 941e066c)

按照调用栈,最后被调用的ffsMsb应该在地址9422facc被调用,而且这个地址应该是在倒数第2行的semGive函数中。但是我使用l命令发现,semGive函数在9420f236就结束了。

我的问题是:
按我的理解,应该semGive和ffsMsb之间还存在一段函数调用链,但是这里却丢失了。请问各位大虾这一般是什么原因?我觉得不像栈溢出,因为溢出的话应该semGive及之上的调用信息应该都无法正常显示了。

还有一个问题,ffsMsb的时候抛出异常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貌似4d不是一个有效的semID(如果内存分配四字节对齐的话),似乎堆栈被破坏掉了。不知道堆栈分配的够不够还是其他的原因。
----------------------------------------------------------------------------------------------
我是瞎猜得,希望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
解决没有 ?
帮顶

网友:
未必就一定要溢出,也可能是堆栈被破坏了,该破坏只是破坏了少部分,还达不到溢出整个任务堆栈的情况。
建议关注一下:调用关系中函数中有使用局部数组(大数组)的地方。